[运放] 关于使用高共模差分运放的疑问(AD629、AD149)输出电压存在不同误差问题

楼主(2023-08-17):
原理图如上
AD629 使用正负15V供电, 且被测系统 未与GND 相连接其中ADC1 和ADC2是 输入点,  输入范围对GND 最大电压140V。 ADC1-ADC2= ±4.2V(最大值)即 共模电压最大140V (如果与系统共GND) 差模电压 4.2V当ADC1和ADC2 未接入系统时(悬空)  AD629 输出0,U2B 运放 输出中点电压 大于1.98V, U2A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 AD_CELL 是单片机 ADC采样部分电源供电: 5V升压 正负20V 然后过7815/7915.现在存在的问题是  :当ADC1>ADC2 会产生一个误差电压V1,  当ADC1<ADC2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误差电压 V2. 且 V2 不等于V1.
如图, 当AD629输出是正电压时 得到了一个误差电压, 当AD629输出是负电压时 又得到了一个电压,采用2台设备进行比较  并没有规律可循,
进行了交换器件 滤波电路检查, AD629、INA149 均有这种现象

想请问下   是电路设计错误  还是本身运放输出的正负就是不对称的呢,存在两个通道的误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