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的匹配电容问题

楼主(2023-08-17):
STM32F103RCT6的匹配电容问题导致RTC晶振不起振
有个项目用了STM32F103RCT6,有万年历的需求,因为公司要省钱,所以不打算用RTC芯片,就直接用了MCU自带的RTC功能,调试的时候发现MCU所有功能都正常,就RTC晶振不起振,换了好几个品牌的晶振,都不能正常起振。
看看官方有没有详细的说明,就去找了芯片规格书,规格书只写了LSE输入电容典型值是5pF,其他就没有更多的信息了 。

因为项目用的是12.5pF的匹配晶振,我们考虑到PCB会产生电容,就尝试换了几个小的电容也不行,我们后来干脆把电容拆掉,居然就起振了。
后来网上查了资料,发现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很多人尝试不同的方案解决这个问题,我把他们总结下来。
1. 晶振的品牌和负载电容
大家貌似都知道要用6pF的晶振,现在我的项目12.5pF的也可以用。大家都说KDS日本原装的好,我们那个3毛钱的国产晶振现在貌似也挺正常。
2. 晶振外接的匹配电容
有人说6pF的晶振要配6pF的电容。但有经验公式指出这个电容的值应该是晶振本身负载电容的两倍,6pF的晶振应该配10pF的匹配电容,当然12.5pF的就应该配20pF或者22pF的电容了~电容值不匹配可能造成晶振不起振。更神奇的是,有人指出去掉外接的匹配电容会使晶振起振!这似乎没啥道理,但在我的板子上,有且仅有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3. 晶振并联的反馈电阻

晶振间串联电阻晶振可以并联一个高阻值的电阻,据说这样更容易起振。。。这个电阻的阻值有人说是1MΩ,有人说是5MΩ,也有人说是10MΩ,当然也有人说不能并联这个电阻,并联了反而不起振。
4. XTALout到晶振间串联电阻
这种做法是官方的应用笔记指出的,而且给出了这个电阻的计算公式。对这个电阻的的必要性也是众说纷纭,同样存在两种矛盾的说法,即必须要有这电阻,否则不起振。还有一说不能有这个电阻,否则不起振。从官方的应用笔记来看,这个电阻的主要作用是保护晶振,以防晶振发热。由此看来这个这个电阻似乎并非影响晶振起振的主要因素,甚至可能让晶振更难起振。
5. 晶振的外壳是否接地
这个就不用说了吧。晶振的外壳是金属的,做封装时可以把那个焊盘做成机械焊盘而悬空,也可以做成电气焊盘,然后连接到GND。对这个说法同样存在争议,有人说外壳必须接地,也有人说接地后反而不起振。
6. 提高Vbat引脚的电源质量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RTC部分是由Vbat的来供电的。有人说Vbat引脚对电源质量要求比较高,如果纹波较大可能会影响晶振的起振

更有人说反而需要一些噪声,激励晶振产生正反馈从而顺利起振(本人对此表示呵呵)。但不管怎样,提高电源质量对大家都是好事。
7. 晶振周围的环境
有人指出应该仔细清洗RTC晶振周围的电路,甚至是使用环氧树脂胶将晶振密封起来。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看来也是有相当多的事实依据。
8. 减少晶振焊接时加热的时间
有人认为长时间加热晶振进行焊接会对晶振本身带来影响,却不是彻底损坏晶振,从而使得晶振不容易起振。这种说法我没验证过,个人表示怀疑。。。
9. 焊接的焊锡量
这个种说法感觉就更不靠谱了,但真的有人在晶振引脚上多加了点焊锡晶振就能起振了。从原理上说,多加点焊锡确实会改变晶振和PCB间的寄生参数,但我感觉影响微乎其微。。。可能晶振已经徘徊在临界值的边缘了,这种做法才会起到一点作用。
10. 使用有源晶振
看了这么多的方案,个人认为这是一劳永逸解决晶振不起振问题的不二法门!因为有人对STM32的RTC晶振不易起振的原因做了一个解释,即出于低功耗的考虑,STM32对晶振的驱动功率比较低,所谓“好鼓不用重锤”,一些差的晶振就需要更高的驱动功率,所以不易起振。我认为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使用有源晶振则不存在驱动功率的问题,如果问题确实是因为驱动功率造成的,那使用有源晶振毫无疑问可以彻底解决问题。而且目前网上还没看到说有源晶振不起振的求助帖。但是有源晶振通常比较昂贵,甚至要比一颗外置的RTC芯片还要贵。至于这个问题的取舍,就要看各位看官自己的想法了。

网友A:
第4点 建议参照不同STM32系列手册关于外接电阻的约定,有些系列明确告知不要外接反馈电阻。

另外,关于匹配电容的设计 请参考 ST提供的https://www.st.com/content/ccc/r ... 00221665.pdf]AN2867应用笔记。
内容非常丰富,空杯心后好好研读 定有收获!

网友B:
PCB的布线问题吧

网友C:
都说这个不好起振,怪问题多,说白了就是这款芯片有问题,要不然别的芯片为什么没有这么多问题呢?有问题厂家也不敢声张,这可苦了楼主这样的电工。我知道STM32RTC有问题,从来不折腾这个,转用RTC芯片皆大欢喜,要是对成本这么在乎,那就不要用ST的。哪有那么多事。

网友D:
匹配电容和你用的竞争负载电容有关系

网友E:
很多年前就遇上过,关键不是起不起振的问题,而是跟玄学一样无法确定到底行还是不行,测试时好好的,偏偏用的时候就会偶尔不起振。
有的人说匹配电容不对什么的,但是RTC芯片上一样用32.768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偏偏ST的就跟娇花一样要小心。
从那以后再也不用ST自带的RTC,都是外加RTC芯片。

网友F:
ST晶振不起振这个话题存在十多年了吧,好像从STM32F10X系列开卖就有了

网友G:
晶振问题,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匹配电容用的10P,没有用电阻,一批下来总有几个不起震,换晶振就好了。

网友H:
外加RTC吧

网友I(2023-10-21):
匹配电容和竞争负载电容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