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FSMC 驱动LCD屏 多余数据引脚不能使用复用功能

楼主(2023-08-17):
我只用了D0_D7 八位数据引脚。其余D8_D15 可以使用普通输入输出。但是复用功能就不能用了,如pwm,串口。这是为什么

楼主:
有知道的吗?只配置了8位数据引脚

楼主:
能够正常点亮屏幕并且显示数据

网友A:
FSMC 数据引脚通常专门用于连接外部存储器,因此在使用该接口时,通常不能将其用于其他功能的引脚复用,以确保接口的稳定性和性能。

楼主:
有人吗聊聊

网友B:
似乎是做FSMC时不能复用

网友C(2024-03-01):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D: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E: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F: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G: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H: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I: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J: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K: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L: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