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rtery Motor Monitor

楼主(2023-08-17):
电机调试软件界面显示不正常,也无法放大缩小

网友A:
更改电脑字体显示大小为100%就可以了

楼主:
Artery Motor Monitor软件显示不全问题通过更改DIP设置显示正常了,目前调试遇到问题想咨询一下,F421芯片用pmsm_foc_demo程序更改了电机配置文件,用Artery Motor Monitor软件调试可以开环运行,读取ia,ib,ic的电流波形正常,调试IQ电流时,电机一直啸叫抖动实际读取波形和调试文件AN0064_AT32_Motor_Control_Library_User_Guide_CH_V2.0.8给出的参考波形差异较大,针对这个FOC的调试流程或方法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开环运行的Ia,Ib波形图

网友B:
解决了么

楼主:
还没解决,暂时还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