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如何进行软复位?

楼主(2023-08-17):
如何进行软复位?

网友A:
话说啥是软复位啊?

网友B:
就是发一条软件复位的指令,MCU就从头开始重新运行,几乎跟断电重启是一样的

网友C:
一般在库里都有一个关闭所有中断的函数,就是这个函数可以进行软件复位

网友D:
(*((void (*)(void))0x8000000)))();

网友E:
关中断后复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void (*)(void))0x8000000)))();

这样可以把中断关掉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样可以把中断关掉吗?

先关掉中断再执行

网友H:
这个方式很多啊  看通过哪种指令复位?

网友I:
这个可以有 但是楼主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软件复位是人为指定的还是随机的呢

网友J:
看门狗复位是不是也算是软件复位的一种啊

网友K:
有相关的语句 不过好像是汇编语言写的

网友L:
有直接复位的语句,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单片机都能通用

网友M:
其实复位方式还是比较多的 最常用的就是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N:
专门的复位引脚(RESET),通过将该引脚拉低一段时间来进行复位操作。

网友O:
编程语言通常会提供一条特殊的指令用于软件复位。

网友P:
可以通过将程序指针复位到程序存储器的起始地址(即0x0000)来实现软复位。

网友Q:
参考所使用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和编程指南

网友R:
可以通过特殊指令对单片机进行复位。

网友S:
可以通过外部电路或内部电路实现复位。

网友T:
如果单片机具备看门狗功能,可以在程序中定期喂狗,以防止看门狗在程序跑飞时复位。

网友U:
void soft_reset(void) {
    ((void (*)(void)) 0x0000)();
}

网友V:
一般为一个特定的汇编指令或函数调用。执行该指令后,单片机会重新初始化并跳转到起始地址执行程序。

网友P:
不同的单片机可能有不同的软复位方法

网友W:
看门狗定时器是一种硬件电路,可以实时监测程序的运行状态,如果程序运行出错,看门狗定时器会自动触发复位信号,实现软复位。

网友X:
通过编写软件程序,实现软复位。一般情况下,软件复位需要在程序中设置一个复位标志位,然后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复位标志位置位,即可实现软复位。

网友Y:
基于ARM架构的单片机,可以使用指令"MOV PC, #0"来实现软复位。

网友Z:
些单片机允许在程序中修改复位向量的数值,通过将其设置为程序的起始地址来实现软复位。

网友AA:
通过外部硬件按键连接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引脚,当按键按下时触发外部中断服务程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软复位操作。

网友AB:
调用软件复位函数接口啊

网友AC:
软复位种类太多了,复位后数据需要重新来,还是只是单片机硬件从头开始,寄存器数据不变?

网友AD:
通过程序执行一个JMP指令或者类似的指令,直接跳转到程序地址0处,从而实现软复位。

网友AE:
在存储器的特定地址上定义了一个软件复位向量。通过向该地址写入特定的值,可以触发单片机的软复位。

网友AF(2023-10-08):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取决于要重置哪个命令?

网友AG:
通常,库中有一个关闭所有中断的函数,可用于软件重置

网友AH:
有相关的语句,但它似乎是用汇编语言编写的

网友AI: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建筑需要知道的主要事情是软件重置是手动指定的还是随机的

网友AJ(2023-11-10):
看门狗复位也被认为是一种软件复位吗

网友AK:
这就像发送一个软件复位命令,MCU重新开始运行,几乎就像停电后重新启动一样

网友AL:
// 软件复位函数
void System_Reset(void)
{
    __set_FAULTMASK(1); // 关闭所有中断
    NVIC_SystemReset(); // 进行软件复位
}

网友AL:
/**
  \brief   Set Fault Mask
  \details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Fault Mask register.
  \param [in]    faultMask  Fault Mask value to set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__set_FAULTMASK(uint32_t faultMask)
{
  __ASM volatile ("MSR faultmask, %0" : : "r" (faultMask) : "memory");
}

/**
  \brief   System Reset
  \details Initiates a system reset request to reset the MCU.
*/
__NO_RETURN __STATIC_INLINE void __NVIC_SystemReset(void)
{
  __DSB();                                                          /* Ensure all outstanding memory accesses included
                                                                       buffered write are completed before reset */
  SCB->AIRCR  = (uint32_t)((0x5FAUL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AIRCR & SCB_AIRCR_PRIGROUP_Msk)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sk    );         /* Keep priority group unchanged */
  __DSB();                                                          /* Ensure completion of memory access */

  for(;;)                                                           /* wait until reset */
  {
    __NOP();
  }
}

网友AM(2024-02-01):
有一个直接复位语句,但我不确定是否所有的微控制器都可以普遍使用它

网友AN:
可以经由过程外部电路或者内部电路实现复位。

网友AO:
其实复位的方法也不少,最常用的是看门狗复位

网友AP(2024-03-02):
一般来说,它是一个特定的汇编指令或函数调用。

网友AQ:
一些微控制器允许修改复位向量的值在程序中设置为程序的起始地址,以实现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