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32脚封装的是不是不能使用外部低速晶振啊?

楼主(2023-08-17):
怎么只找到了外部高速晶振的引脚

网友A(2024-02-12):
是的 QFN32 5*5封装只能外部高速 , QFN32 4*4封装只能外部低速

网友B:
建议查阅N32 MCU的具体型号的手册或参考设计指南

网友C:
32脚封装通常指的是芯片的引脚数目,而与芯片是否支持外部低速晶振的使用并无直接关系

网友D(2024-08-27):
在这种封装下,可能无法使用外部低速晶振作为RTC的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