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晶振两端的电容必须是给定的值吗?

楼主(2023-08-17):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啊 这个应该是在一个范围内的

网友B:
这个就得看大概能大多少了  可以实际焊接上去跑跑试试

网友C:
这个不是一个固定的定值  感觉如果有一定差值的话 跟实际跑多快也有关系

网友D:
别跟标准容值偏差过大的话 短时间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是的 基本上最好不要改动 要不然有可能晶振不起振

网友F:
不知道用两个电容串联是不是可以呀

网友G(2023-09-20):
是的,晶振两端的电容值一般是给定的。

网友H:
虽然是有个范围都可以,但是一般采用匹配的值

网友I:
都是成熟电路的参考值,如果偏差太大,晶振不起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