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操纵舵机问题

楼主(2023-08-17):
舵机转动几次就停止,过段时间后又重新转动。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看一下PWM波形是否异常

网友B:
首先需要看一下电压有没有突然下降

网友C:
这个时间间隔是固定的吗?还是有变化的呢?

网友D:
这个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还有可能是硬件电路问题 楼主得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程序重启了 或者是功率不够啊

网友F:
各种原因啊  检测一下电流有没有突然变大

网友G:
楼主代码的目标是什么?持续不断的转动吗

网友H(2023-09-27):
PWM波的问题吧

网友I:
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J:
检查舵机的连接线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K:
检查舵机驱动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L:
可能是程序设计问题导致的

网友M:
调整PWM占空比,使舵机能够正常转动

网友N:
可以使用PWM输出和定时器中断来实现。

网友O:
电源不稳定或者质量较差,可能会导致输出信号不稳定

网友:
PWM信号受到其他信号的干扰,可能会导致舵机转动几次就停止

网友P:
如果舵机本身存在机械故障或者控制电路板故障,也可能会导致舵机转动几次就停止

网友Q:
可能需要更换舵机或者检查舵机的驱动电路。

网友R:
舵机需要的PWM信号占空比通常在20%~50%之间,如果GD32 PWM输出的占空比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舵机无法正确识别和响应PWM信号,从而导致舵机转动几次就停止

网友S:
舵机需要的电源电压通常在5V左右

网友T:
GD32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质量可能不稳定

网友U: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舵机的要求,并确保电源电压稳定。

网友O:
在PWM操纵舵机时,需要注意PWM占空比的设置、舵机电源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V:
如果PWM占空比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舵机转动角度不够大,或者转动速度过快,

网友W:
舵机电源电压不稳定

网友X:
舵机需要的PWM信号频率较高,如果GD32 PWM输出的频率不够高,可能会导致舵机无法正确识别和响应PWM信号,从而导致舵机转动几次就停止。

网友J:
舵机电源电压不稳定,可能会导致舵机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Y:
Check if the connecting wire of the steering gear is in good contact

网友Z:
检查程序是否重新启动或电源是否不足

网友AA:
这可能是程序问题或硬件电路问题。

网友AB:
检查伺服驱动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AC:
检查一下程序,看看是否有逻辑错误或者代码缺陷。

网友AD:
PWM输出的驱动电流不足

网友:
可能是舵机本身存在故障

网友AE: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否正确

网友AF:
建筑业主守则的目标是什么,持续旋转

网友AG:
这个时间间隔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

网友AH:
调整PWM占空比,保证伺服能正常转动

网友AI(2023-11-02):
电源不不乱大概质量较差,大概会致使输出旌旗灯号不不乱

网友AJ:
可能是由编程问题引起的

网友AK:
由于各种原因,检查电流是否突然增大

网友AL(2023-12-07):
它可以通过PWM输出和定时器中断来实现。

网友AM:
伺服所需的电源电压通常在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