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一次返回多个不同类型的变量?

楼主(2023-08-17):
在有些时候想一次返回多个不同类型变量给调用函数,该如何做才能实现?

网友A:
直接传结构体如何?

网友B:
传指针,或者用全局变量。

网友:
就我而言,我只知道那种返回一个参数的

网友C:
可以传指针或者返回结构体
struct Object {
char* Name;
int ID;
}

1. void GetValue(const char* name, int* id);
2. void GetValue(struct Object* obj);
3. struct Object Get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