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函数的返回类型可以是复杂的结构体吗?

楼主(2023-08-17):
有个函数需要返回浮点数和整形以及读取的字符,如何一次就还回,有人跟我说用结构体变量,怎么实现呢?接收函数里要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就行了吗?

网友A:
申请一个全局的结构体变量,把结果直接赋值给对应变量上就可以了。那么你在其它函数直接读取这个结构体变量就行。

网友B:
从理论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感觉实际运用没有必要啊

网友C:
其实与其返回这么复杂的结构体 还不如返回一个指针地址啊

网友D:
可以的 只要语言支持就可以返回

网友E:
可以的啊  但是这样做是不是代价有点大啊

网友F:
纯粹的C语言肯定是支持的额 但是单片机上会不会用到这个说不好

网友G:
当然可以 但是这样做非常浪费空间啊

网友H:
返回结构体指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