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函数的返回值可以是复杂结构体变量吗?

楼主(2023-08-17):
如何实现返回一个复杂的数据结构体?接收后如何分解成独立的变量?

网友A:
指标传回memallocation 出来的结构体。
再用结构体变量去接收。

网友B(2023-09-20):
是的,函数的返回值可以是复杂结构体变量。在许多编程语言中,例如C、C++、Java、Python等,函数都可以返回结构体或者其他复杂的数据类型。

网友C:
可以的,你返回指针就行了。

网友C:
其实返回数组的指针也可以,指针只要是连续的地址段都是可以通过一个指针传递。

网友D:
你定义一个指针结构体,可以是任何复杂的结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