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二极管怎么接地?

楼主(2023-08-17):
LKS二极管怎么接地?必须要接地是吗?不接行吗?不接的话是容易出问题是吗?

网友A:
能否截图一下?哪里的二极管

网友B:
就是接地不接地都可以,接地稳定性更高些,在构建 LED 电路的时候,还是建议接地线。

网友C:
不接不稳定,有可能影响后续操作。

网友D:
请问什么是LKS二极管呢?他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E:
这种二极管是锗二极管还是硅二极管啊

网友F: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种二极管 然后是指定品牌?

网友G:
楼主想要吧这个二极管接到哪个位置上呢

网友H:
这个得看楼主使用LKS二极管来做什么用

网友I:
接地的话是不是必须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啊

网友J(2023-09-18):
引用 网友A:
能否截图一下?哪里的二极管

正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不接不稳定,有可能影响后续操作。

是的额

网友L:
在实际电路中,二极管的接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将二极管的正极接地,这种方式也称为“正极接地”;另一种是将二极管的负极接地,这种方式称为“负极接地”。对于不同的电路,选择不同的接地方式会对电路的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以上只是LKS二极管接地方式的一种通用参考,实际操作时需要结合具体电路情况和专业知识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