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焊盘属性设置对话框

楼主(2023-08-18):
● 对已经在 PCB 板上放置好的焊盘,直接双击,也可以弹出焊盘属性设置对话框。在焊盘属性设置对话在框中有如下几项设置:

● Hole Size :用于设置焊盘的内直径大小。

● Rotation :用一设置焊盘放置的旋转角度。

● Location :用于设置焊盘圆心的 x 和 y 坐标的位置。

● Designator 文本框:用于设置焊盘的序号。

● Layer 下拉列表:从该下拉列表中可以选择焊盘放置的布线层。

● Net 下拉列表:该下拉列表用于设置焊盘的网络。

● Electrical Type 下拉列表:用于选择焊盘的电气特性。该下拉列表共有 3 种选择方式: Load (节点)、 Source (源点)和 Terminator (终点)。

● Testpoint 复选项:用于设置焊盘是否作为测试点,可以做测试点的只有位于顶层的和底层的焊盘。

● Locked 复选项:选中该复选项,表示焊盘放置后位置将固定不动。

● Size and Shape 选项区域:用于设置焊盘的大小和形状

● X-Size 和 Y-Size :分别设置焊盘的 x 和 y 的尺寸大小。

● Shape 下拉列表:用于设置焊盘的形状,有 Round (圆形)、 Octagonal (八角形)和 Rectangle(长方形)。

● Paste Mask Expansions 选项区域:用于设置助焊层属性。

● Solder Mask Expansions 选项区域:用于设置阻焊层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