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工程师容易忽略的8个细节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3-08-18):
1、在PCB板边沿的元器件摆放方向与距离,在一定距离之内不能布置器件,防止板子切割的时候损坏元器件。

楼主:
2、必须考虑电解电容的环境温度,远离热源,首先要考虑电解电容的环境温度是否符合要求,其次要使电容尽可能的远离发热区域,以防电解电容内部的液态电解质被烤干。

楼主:
3、如果焊盘落在普通区域需要考虑散热,如果焊盘落在铺通区域应该采取右边的方式来连接焊盘与铺通,另根据电流大小来确定是连接1根线还是4根线;如果采取左边方式的话,在焊接或者维修拆卸元器件时比较困难,因为温度通过铺的铜把温度全面分散,导致焊不上。

楼主:
4、贴片之间的间距,贴片元器件之间的间距是工程师在layout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间距太小焊膏印刷和避免焊接连锡难度非常大。

楼主:
5、通孔最好不要打在焊盘上,注意通孔最好不要打在焊盘上,容易引起漏锡虚焊。

楼主:
6、元件焊盘两边引线宽度要一致,符合走线设计的电流通过特性。

楼主:
7、引线比插件焊盘小的话需要加泪滴,如果导线比直插器件的焊盘小的话需要加泪滴,避免信号线宽突然变小而造成反射,可使走线与元件焊盘之间的连接趋于平稳过渡化。

楼主:
8、注意保留未使用引脚的焊盘并且接地,要注意保留未使用引脚的焊盘,并且正确接地。比如上图一个芯片有两个引脚不使用,但是芯片实物引脚是存在的。如果像上图右边的方式两引脚就处于悬空状态很容易引起干扰。如果加上焊盘再把焊盘接地屏蔽,就能避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