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替换STM32F429以太网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3-08-18):
GD32F450替换STM32F429,在不使用操作系统的情况下以太网初始化可以成功,但网络不能正常运行;在加上FreeRTOS后以太网初始化不成功

网友A:
不会吧,我就是直接把450当429用的,直接用429的工程,也是以太网,没有问题啊

网友B:
有通讯协议栈的方案,建议还是上RTOS。
目前存在的问题大概率是你的代码的问题。
再调试一下。

注意:RTOS使用的栈空间较大,工程中要扩大一些

网友C(2024-01-31):
硬件差异?

网友D(2024-03-28):
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就是SPI的初始化操作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E:
应该是代码没处理好

网友F:
估计是哪里的初始化不对吧,你好好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G:
在将GD32F450替换STM32F429并尝试在不使用操作系统和使用FreeRTOS的情况下初始化以太网时遇到问题,可能是由于硬件配置、时序、中断处理或者驱动程序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的

网友H:
GD32F450和STM32F429的硬件配置可能有所不同,包括时钟配置、引脚复用设置等。确保将硬件配置正确地迁移到GD32F450上

网友I:
不同的芯片可能对外设的初始化和操作有不同的时序要求。请确保以太网外设的初始化和操作符合GD32F450的时序要求

网友J:
在使用FreeRTOS时,中断处理可能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确保以太网相关的中断处理在FreeRTOS环境下能够正确运行

网友K:
GD32F450和STM32F429可能需要不同的以太网驱动程序。确保使用了适用于GD32F450的正确驱动程序,并对驱动程序进行必要的调整

网友L:
你这应该是内置的以太网操作吧,你看看初始化代码呗

网友M:
我觉得可能需要使用逻辑分析仪来抓波形了吧

网友N:
是不是因为时钟配置的不对啊?

网友O(2024-07-31):
在替换 STM32F429 为 GD32F450 并且在不同的操作系统配置下遇到以太网初始化问题,可能涉及到硬件初始化、FreeRTOS 的任务调度与优先级设置、以及系统时钟配置等多个方面。

网友P(2024-08-31):
如果使用的PHY芯片不同,需要检查并调整驱动代码

网友P:
GD32和STM32的时钟配置可能有差异

网友Q:
参考这个手册内容修改stm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