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系列和GD32E113系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8-18):
如题。谢谢。

网友A(2023-10-22):
GD32E113xx设备属于GD32 MCU系列的连接线。

网友B:
芯片内核不一样啊,一个是M3一个是M23

网友C:
这个不如直接找两个芯片的手册,对比一下

网友D:
估计E113的芯片更新性能更好一些吧

网友E:
我觉得有可能应用方面不一样

网友F:
其实E113的芯片一般应用于物联网方面,而E103应该是控制类方面

网友G:
都是MCU,区别并不是很大的

网友H:
你可以看看具体的芯片主频啊,存储啊等等

网友I:
这没具体用过不知道的啊

网友J:
感觉是外设不太一样,E103的有点通用的意思

网友K:
我觉得GD32E113的芯片安全性能应该更好

网友L(2024-01-31):
GD32E113系列在GD32E103系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外设接口和处理能力,适用于需要更高性能和更多外设接口的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