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板载ADC的缺点

楼主(2023-08-18):
AD, ADC, dc
板载ADC具有一些优点,例如有良好的线性和低失调,可以同时对多个采样进行处理,具有较高的信号处理速度,以及低功率、高精度和高分辨率等。
然而,它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基准电路和偏置结构可能过于复杂,这可能会导致更高的设计难度和制造成本。其次,输入信号需要经过特殊处理,以便穿过数级电路造成流水延迟。此外,对锁存定时的要求严格,对电路工艺要求很高,电路板上设计的不合理可能会影响增益的线性、失调及其他参数。

网友A:
标题应该写成优缺点

网友B: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板载adc的走线方式

网友C:
我觉得最大的确定就是它不具备通用性

网友D:
adc的偏置结构是外部电路还是内部电路啊

网友E:
板载adc是说单片机自带的adc模块吗

网友F:
主要还是因为板载的adc过于教条化 运用起来不灵活

网友G:
不是很理解板载adc的概念  是说一个固化的adc模块还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