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文心一言可用了

楼主(2023-08-18):
今天收到个短信,文心一言可内测了。登上去试一下:
问:写一个NUVOTON单片机的点灯程序
回复是:

NuMicro是一个基于ARM Cortex-M系列内核的微控制器系列,由新唐科技(Nuvoton)生产。以下是一个简单的NuMicro单片机的LED点灯程序,假设我们已经将LED连接到P1.0端口:
c复制代码

#include "NuMicro.h"

void delay(uint32_t t)

{

    uint32_t x = 0;

    while (t--)

    {

        x++;

    }

}

int main(void)

{

    /* 配置P1.0为输出 */

    P1DIR |= BIT0;

    while (1)

    {

        /* 点灯 */

        P1SET = BIT0;

        delay(50000);  /* 延迟50ms */

        /* 熄灯 */

        P1CLR = BIT0;

        delay(50000);  /* 延迟50ms */

    }

}

在这个程序中,我们首先配置P1.0端口为输出(将对应的位设置为1)。然后,我们进入一个无限循环,在该循环中,我们首先将LED点亮(通过设置P1.0位),然后等待50ms,然后熄灭LED(通过清除P1.0位),再等待50ms。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使得LED以每秒2次的频率闪烁。
注意:这只是一个基础的示例程序,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考虑更复杂的情况,比如中断处理、定时器控制等。同时,具体的硬件连接方式、LED亮度控制、延迟时间等都需要根据实际硬件情况进行调整。

别的先不说, 100ms的闪烁周期,怎么才每秒2次的闪烁。
于是接着问:
程序中周期是100mS,为什么是每秒2次的频率闪烁
回复是:
因为程序中的周期是100毫秒(0.1秒),所以每秒就有100秒/0.1秒 = 1000次。但是题目中要求的闪烁频率是每秒2次,所以每次闪烁的周期就是1秒/2次 = 0.5秒。而在程序中,周期是100毫秒,也就是说,在每次闪烁的0.5秒内,程序需要执行100毫秒/0.5秒 = 20次。因此,程序中的周期是每秒2次闪烁的频率,而每次闪烁的周期是0.5秒。

他这回复着实把我搞蒙了,单个字都认识,组成句子就理解不了了。
不过好歹是能够使用了,多学习可能以后表现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