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2N031

楼主(2023-08-18):
G32N031使用串口中断接受时候USART_INT_RXDNE==1时开始接收,接收完成需要软件手动去清除标志位吗?如果需要是清楚哪个寄存器

网友A(2023-10-22):
你这个G32N031是哪款芯片啊?

网友B:
一般建议参考官方的例程,串口例程比较简单

网友C:
那你把这个寄存器设置成0应该就是清除标记了吧

网友D:
都是要清除寄存器的,但是清除那个,应该有demo,而且有提示吧

网友E:
之前芯片都是清除是reset,估计就是给个0吧

网友F:
没研究过这款芯片,但是这个标记估计是软件中断给配置的吧

网友G:
一般串口有数据接收,接受完事儿之后是要清除标记位的

网友H:
接收的标记位寄存器清除应该就行吧

网友I:
你还是看看软件的例程吧,比较稳当点

网友J:
找FAE要个例程是不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