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 请教大家解答一下本图中的PMOS管作用以及采样原理。

楼主(2023-08-18):
电流可以从PMOS的体二极管经过,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个MOS管,作用是什么,求各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顺便问一下红圈采样部分什么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原理

完整的电路图

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A:
如果是有防反接要求,就是这样

网友B:
Q1是防反接电路,但是电源入口处已经有二极管防反接了,感觉是多余了;

Q6是监测电路的电源是否在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1是防反接电路,但是电源入口处已经有二极管防反接了,感觉是多余了;

Q6是监测电路的电源是否在线 ...

如果电源不在线,整个设备都没有电,是没办法监测的

@zlf1208 :这个设计比较奇怪,估计是上几代长老遗留下来的
Q6只能起到开关的作用

网友D:
猜测电路输入有SUN,是不是太阳能充电的。电路后面是有电池的。MOS的作用就是在MOS关断的时候,通过检测AD_ACIN电压,判断有没有输入电源。AD_ACIN应该只是个高低电平信号,可以在MCU停机时激活MCU,并指示有电源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测电路输入有SUN,是不是太阳能充电的。电路后面是有电池的。MOS的作用就是在MOS关断的时候,通过检测AD_ ...

Q1MOS管的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源不在线,整个设备都没有电,是没办法监测的

意思没有Q1这个MOS管,无法完成掉电检测吗?

网友D:
上面说的MOS就是说的Q1,至于另外一个小信号MOS,只是做个检测有无电压整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