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没低温漂的LDO推荐

楼主(2023-08-18):
(无正文)

网友A:
低温票的叫基准源
然而,很多基准源都还达不到你的这个要求……

网友B:
正如沙发所言,满足这种要求的叫基准源,温度系数低于10ppm的基准源一般要十几元一片。

网友C:
一个普通的5v电源,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
其后端拖动的电路是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沙发所言,满足这种要求的叫基准源,温度系数低于10ppm的基准源一般要十几元一片。 ...

是的 就是做基准源使用

楼主:
查了一堆,TI的有,3V的,输出电流不大时1mA,温度特性很好

网友D:
REF5050AIDR, ADR3450ARJZ-R7

网友E:
圣邦微的LDO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F5050AIDR, ADR3450ARJZ-R7

好 谢谢

网友F:
你找的这器件叫做“参考电源”,不叫 LDO。
我最近搜集整理的国产基准源:

网友G:
思瑞浦的TPR50,串联型电压基准,规格书也有相关温漂曲线,需要的话可以联系136-3663-4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