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得到正负都有的正弦波

楼主(2023-08-18):
DSP输出SPWM经过RC低通滤波得到的正弦波为正电压,想得到正负都有的正弦波

网友A:
我拉了一个基准电压,基准电压也是通过DSP输出占空比一定频率一定的PWM再通过另一路RC低通滤波器得到的直流电压,电压值为正弦波幅值的一半,可是拿示波器正端接正弦波,公共端接基准电压,打出来的波形并没有负的电压出现。

网友B:
万用表测基准电压变为0?

网友C:
我该如何得到正负都有的正弦波?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电容输出。

网友E:
单电源带直流偏置的运放电路,放大正弦波,输出就是用电容去直流分量

网友F:
无论正弦波的幅值如何变化么

网友G:
你示波器测试的哪里?
万用测试的哪里?

网友H:
是正弦波就行了, 其中的直流分量是参考点的选择的因素, 不用在意的.

网友I:
没接示波器的时候用电压表测C2两端电压是恒定直流1.6V,正弦波幅值为3.2V,接上示波器后(公共端接基准电压,正极端接正弦波),C2两端的电压变为0了,这样示波器打出来的波形就没有负值。

网友J:
示波器的值不对,和你的示波器设置或者示波器内部电路、源的驱动能力有关吧;

网友K:
万用表读数为0;
   正确的,作了平均值算法,当然是0

网友L:
跟示波器的设置应该没关系,我用示波器正端接正弦波,公共端接DSP输出为恒定1.9V的引脚,示波器显示的正弦波有正负

网友M:
板子哪里被你弄坏了吧。
那说明电路本身设计没 ,示波器及设置也没问题。

网友N:
电路和示波器,你这样连起来后有问题。

网友O:
和示波器连起来后,也要有个电流回路,才能测试到正负的正弦波;

网友P:
PWM输出接RC后,再接运放跟随下吧。

网友Q:
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选择其交流档的吧

网友R:
加上一个直流电压即可

网友S:
是否可以通过双电源供电来搞定这个问题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U:
示波器打出来的波形没有负值

这个跟你设置的示波器的基准有关系

网友V:
这个得搭建模拟电路通过单片机控制了

网友W:
可以考虑加一个速度比较快的双电源供电的跟随器行不

网友X:
本质上就是要选取一个适当的基准

网友Y:
自己搭建一个阻容电路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Z(2023-10-07):
最简略的法子是经由过程电容输出。

网友AA:
具有直流偏置的单电源运算放大器电路放大正弦波并使用电容器输出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