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工作频率

楼主(2023-08-18):
比如我使用的变压器上标注50/60 HZ,但是我输入几K的正弦波输出也没受多大的影响。不知道输入信号的频率远大于标注的工作频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A:
如果我输入方波,输出信号会有畸变,相对来说输入信号在1KHZ的时候,输出的方波比较干净,除了上升到最大电压或者下降到最小电压时,开始的一段波形有点像阻尼振荡的波形。

网友B:
变压器工作频率问题:理想变压器跟频率无关.实际上变压器跟频率有关。

网友C:
所以音频变压器尽管采用特殊绕法,频率响应曲线还不能做到"一直线".

网友D:
如果忽略漏磁通和导线电阻,则原、副线圈上的感应电动势近似等于原、副边的电压。

网友E:
变压器如果次级没有接负载,就是一个电感,同样的电压,不同的频率,在电感上有不同的感抗,频率越高,感抗越大,电流越小,当电流变小、频率变大,结果是电流的变化率不变,也就是磁通量的变化率不变,所以在次级上的感生电压大小不变,只是频率变。

网友F:
本质上就是电与磁的关系   很多元器件并不是仅仅只有某一种特征,比如变压器   它本质上就是一段导线   但他有电阻特性

网友G:
如果你用于开关电源   那必须要考虑频率特性   还有分布电感   分布电容  高频和低频不一样

网友H:
比如电压器上虽然标注的是50/60HZ,是不是仍然可以用在更高的工作频率上,比如2KHZ?

网友I:
我现在测试的方法就是直接在初级线圈接个函数发生器,然后直接去次级测试输出电压。

网友J:
是不是意味着工作频率高于标注的工作频率,变压器的工作效率有影响?

网友K:
就是做个变压器AC升压,做后级转换成高压DC的输入电压。

网友L:
频率范围和匝数,磁芯有关,普通工频变压器由于使用铁心,因此不会太高,频率高了之后或加大涡流损耗

网友M:
由于匝数较多(相对高频变压器),电感较大,会降低最大功率,低频也是类似,会加大空载功率

网友N:
除了绕线,   变压器的铁芯材料也是影响工作频率范围的重要因素.

网友O:
比如硅钢片, 其薄度限制着频率上限, 越薄频率也越高.

网友P:
当然铁氧体的频率就更高吧

网友Q:
如果变压器的实际工作频率不是额定工作频率 会影响什么呢

网友R:
变压器设计时肯定要考虑频率,因为频率决定铁芯中的磁通密度,而磁通密度决定变压器的铁芯损耗、发热、噪声等

网友S:
变压器要工作在他的规定的工作频率上 否则会发热影响效率

网友T:
频率上升之后,趋肤效应增强,绕组的等效直流电阻变大,变压器的铜耗变大,虽然铁耗降低毕销,但是,整体效率不一定变高

网友U:
变压器铁芯损耗与频率关系很大,故应根据使用频率来设计和使用,这种频率称工作频率

网友V:
变压器的工作频率其实就是他的开关频率?

网友W:
一个是额定标称工作频率,即在该频率下变压器能保证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