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下能用GCC开发autochips吗?

楼主(2023-08-18):
由于客户可能使用IAR for arm,我们用keil给客户提供库文件;为了能够方便提供库,想使用keil+Gcc的方式编译生成.a的文件,提供给客户。
问题来了,想问下Keil下能用GCC开发autochips吗? 针对AC784XX.ld文件在哪里能找到啊?

网友A(2023-12-01):
keil可以使用armcc及gcc编译工具
你的keil + gcc的编译方式,其实是使用keil作为ide,然后使用gcc编译
所以换句话说,你其实使用的是gcc来编译代码生成对应的.a库文件

至于你说的.ld链接文件,一般是芯片原厂的sdk示例支持gcc编译的示例工程有。
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自己写了

网友B:
原来ac7802我们有写过.ld文件,7840x系列还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