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CM 变压器波形异常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8-19):
这关断时间不固定,过短的关断时间导致存储的磁能没有释放完毕,重新通电后立马就有电流2与4波形就是,第三波形因为关断时间足够长,电流从零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关断时间不固定,过短的关断时间导致存储的磁能没有释放完毕,重新通电后立马就有电流2与4波形就是,第三 ...

谢谢,不知该如何进行完善?

网友A:
这有关断时间够的负脉冲,又有不够时间的脉冲,应该是振荡电路受到干扰了,检查振荡电路纹波与振荡电路中波形,看干扰程度

楼主(点评):
收到,我和同事按照坛友的建议修改一下。

网友B:
也许就活该如此。关键是怎么定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