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while,do...while,for 三种循环的比较

楼主(2023-08-18):
while,do...while,for 三种循环的比较

(1)三种循环都可以用来处理同一问题,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相互替换。

(2)在while循环和do while循环中,只在while后面的括号内指定循环条件,因此为了使循环能正常结束,应该在循环中包含使循环趋于结束的语句(如 i++)。for循环可以在表达式3中包含使循环趋于结束的语句,甚至可以将循环所有操作放到语句3中。因此for语句的功能更强,凡是while循环能完成的for循环都可以完成。

(3)在用while循环和do while循环时,循环变量初始化操作应在语句之前完成。for语句可以在表达式1中实现循环变量的初始化。

(4)while dowhile for 都可以利用break语句跳出循环,用continue结束本次循环。

网友A:
只喜欢while和for

网友B:
while 循环是一种条件语句,用于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循环执行代码块。它的基本语法如下:

while (条件) {
    // 循环体
}
其中,条件是一个逻辑表达式,用于判断循环是否继续执行。如果条件为真,则循环体执行一次;如果条件为假,则退出循环。

网友C:
while、do...while 和 for 是 C 语言中常用的三种循环结构,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应用。

网友D:
如果你需要确保循环体至少执行一次,那么 do...while 循环可能更合适。

网友B:
do...while 循环在执行后检查条件。无论条件是否为真,循环至少会执行一次。如果条件为假,循环将停止。

do...while 循环对于确保循环体至少执行一次的情况很有用。

网友E:
while循环会在每次循环开始前先判断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满足则执行循环体,否则跳出循环。while循环的优点是可以在循环开始前就判断条件是否满足,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循环执行,但是如果条件一直不满足,while循环将会一直执行下去,可能会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F:
建议尽可能遵循编程规范,使用有意义的变量名和格式化的代码

网友G:
do...while循环会先执行循环体一次,然后再判断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满足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否则跳出循环。do...while循环的优点是它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这对于某些情况下的循环判断非常有用,但是它也存在与while循环类似的问题,如果条件一直不满足,do...while循环将会一直执行下去。

网友H:
for 循环适用于需要循环执行某个代码块的指定次数的情况

网友I:
循环条件判断在循环体后:首先执行循环体,然后在循环结束时检查循环条件。这意味着循环体至少会被执行一次,即使条件一开始就为假。
适用场景:也用于不确定循环次数的情况,但需要确保至少执行一次循环体的情况。

网友J:
while、do...while和for循环都是C语言中常用的循环结构,它们各有优缺点,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循环结构。

网友K:
如果你知道循环需要执行的次数,通常 for 循环或 while 循环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L:
while 循环在开始前检查条件。如果条件为真,循环将继续执行。如果条件为假,循环将停止。

while 循环通常用于当您不确定循环需要执行多少次的情况。

网友M:
主要区别在于循环条件的表达方式和应用场景。

网友N:
选择使用哪种循环取决于你的编程需求。如果循环次数不确定并且你**在条件判断之前执行循环体,可以使用while循环或do...while循环

网友O:
while、do...while和for循环都是C语言中的循环结构,它们都可以用来重复执行一段代码,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些不同之处。

网友P:
for循环可以在循环开始前、循环体中和循环结束后执行一些操作,它的优点是可以在循环开始前就初始化变量,同时在循环体中和循环结束后都可以执行一些操作,使得循环更加灵活和方便。但是,for循环的语法比较复杂,需要熟练掌握才能正确使用。

网友Q:
选择使用哪种循环结构取决于具体的需求和循环条件。

网友E:
for循环将初始化循环变量、循环条件和更新循环变量的操作都放在一行内,使代码更紧凑。

网友R:
如果已知循环次数,并且想要更紧凑的代码结构,可以使用for循环。

网友S(2023-09-17):
while 循环适用于需要根据某个条件循环执行多次的情况,例如查找一个数组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等。

网友T:
while、do-while 和 for 是三种常见的循环语句,它们都可以用于循环控制。

网友U:
尽管它们看起来可能非常相似,但每种结构都有其特定的使用情况和优点

网友V:
while 循环适用于不确定循环次数的情况,do...while 循环适用于至少需要执行一次循环体的情况,而 for 循环适用于已知循环次数的情况。

网友W:
while循环:
循环条件判断在循环体前:在进入循环之前,首先会检查循环条件。如果条件为假(false),则循环体不会执行。
适用场景:通常用于不确定循环次数的情况,只要条件满足,就会一直执行。

网友X:
do-while 循环是一种带条件的循环语句,用于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循环执行代码块,并在循环体中先执行一次。它的基本语法如下:

do {
    // 循环体
} while (条件);
其中,条件是一个逻辑表达式,用于判断循环是否继续执行。如果条件为真,则执行循环体中的代码块;如果条件为假,则退出循环。

do-while 循环适用于需要先执行一次循环体的情况,然后再根据条件决定是否继续循环的情况,例如累加到一个计数器中等。

网友Y:
若是你必要确保循环体最少实行一次,那末,do,,,while,轮回大概更适合。

网友Z:
for,轮回合用于必要轮回实行某个代码块的指定次数的环境

网友AA:
重要区分在于轮回前提的表达方式以及利用场景。

网友AB:
发起尽量遵守编程范例,利用有意义的变量名以及格式化的代码

网友AC:
选择利用哪种轮回布局取决于详细的需求以及轮回前提。

网友AD(2023-11-02):
如果您知道循环的数量并**代码结构更紧凑,则可以使用for循环。

网友AE:
虽然它们看起来大概相当类似,但每种布局都有其特定的利用环境以及长处

网友AF(2023-12-08):
For,在需要循环指定次数来执行代码块的环境中使用循环

网友AG:
重要的区别在于转世前提的表达和使用场景。

网友AH:
开始尽可能地遵循编程示例,使用有意义的变量名和格式化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