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延时函数(阻塞式,非阻塞式)

楼主(2023-08-19):
  接下来我们要讲单片机的延时函数,那什么是延时函数呢,其实在我们单片机代码中,每次执行一条代码是很快的,也就几微秒左右,那有时候我们想让某一条代码执行后等待一阵子,再去执行下一条,这时候就需要用到延时函数了。最简单的延时函数也就是让cpu处于跑空的状态,也就是利用一段while函数来跑空,什么都不干,等while跑完了,再来执行下一条,我们本章先讲这种最简单吗,也是最浪费cpu资源的一种办法。构建一个Delay函数,用来跑空。

while循环
While函数是C语言中的一种循环函数,函数使用的格式为:

int main()
{
        i = 10;
        while (i > 0)
        {
                i--;

        }
        printf("i=%d\n", i);
        return 0;
}
while (i > 0):(i>0)是循环执行条件,只要符合这个条件循环就会一直执行。循环函数的两种状态由其决定。成立则执行循环,不成立则停止循环执行循环后续语句。

花括号{}:花括号{}内部的内容为循环执行的内容,循环条件成立的情况下会一次有一次的执行花括号{}内部的代码,直到循环条件不成立(此循环为i<=0时结束循环),才会执行循环语句后面的语句(printf("i=%d\n", i);)

注意:除非程序需要,否则循环必须设置结束条件或者利用break函数结束循环。如果一个循环没有结束方式那么就会变成死循环。

死循环:一般C语言程序是需要避免出现死循环。但是由于单片机没有操作系统,不像电脑有Windows,程序运行与结束有操作系统管理。单片机的程序结束后会使单片机系统出现不确定的状态。并且如果不加死循环我们所编写的程序只会运行一次,所以我们通过死循环来达成让单片机程序不结束的效果。

Delay函数
原理:51单片机执行语句的时候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成功执行该语句,因此我们只需要知道51单片机执行某一语句所消耗的时间,再通过让单片机重复执行该语句一定的次数就可以达到延时的效果。已知用while循环执行一次自减运算约为2微秒,因此我们只需要将其执行50次就可以达成延时100微秒的目的。

注意:不同晶振的执行时间不同,此教程使用晶振为11.0592MHZ晶振。

例:

void Delay100us()
{
        unsigned char i;
        i = 50;
        while (i>0);
    {
        i--;
    }
}
接下来我们利用延时函数来实现灯的闪烁,也就是先让灯亮延时一段时间后灭,如此往复,就可以是实现灯的闪烁,代码如下
#include <regx52.h>

void mian()
{
        while (1)
        {
                P1 = 0X00;//点灯
                Dleay500ms();//延时
                P1 = 0XFF;//灭灯
                Dleay500ms();//延时
        }
}
void Delay500ms()                //延时函数,延时500ms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4;
        j = 129;
        k = 11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do while循环
        } while (--i);
}

网友A:
阻塞式延时函数会让程序等待一定的时间后再继续执行。

网友B:
在单片机中,需要使用特定的库或函数来执行延时操作

网友C:
阻塞式延时函数是一种同步的延时函数,需要在函数内部执行一些操作,来延迟函数的执行时间

网友D:
非阻塞式延时函数不会阻塞当前线程,而是在执行时不断检查时间是否到达指定的延时时间

网友:
非阻塞式延时函数是一种异步的延时函数,它不需要在函数内部执行任何操作

网友E:
延时函数是一种常见的并发编程技术,可以用来避免阻塞主线程,提高程序的响应速度

网友F:
在单片机中,延时函数的实现方式与在计算机中执行的延时函数类似

网友G:
在定时器到达指定的时间时触发中断,从而实现延时。

网友H:
在执行时不断检查时间是否到达指定的延时时间。

网友I:
非阻塞式延时函数不会阻塞主线程,但是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性能

网友E:
延时函数可以分为阻塞式和非阻塞式两种,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延时方式。

网友J:
在单片机中,可以使用定时器或者等待指令来实现阻塞式延时。

网友K:
定时器可以通过设置定时器的启动时间和计数器来实现延时,等待指令可以通过设置等待时间来实现延时

网友L:
通过在函数内部执行一些操作,来延迟函数的执行时间,从而实现非阻塞式的执行。

网友M:
阻塞式延时函数会在执行期间阻塞单片机的执行,直到延时时间结束。常见的实现方式是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功能来实现精确的延时。

网友N:
建议参考相关的单片机手册、开发工具文档和编程示例以获取准确的延时函数实现方式。

网友O:
可以使用查询方式或者中断方式来实现非阻塞式延时。

网友P:
阻塞式延时函数会在执行时阻塞当前线程,直到延时时间结束才继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