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详解C语言中volatile关键字

楼主(2023-08-20):
volatile提醒编译器它后面所定义的变量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因此编译后的程序每次需要存储或读取这个变量的时候,都会直接从变量地址中读取数据。如 果没有volatile关键字,则编译器可能优化读取和存储,可能暂时使用寄存器中的值,如果这个变量由别的程序更新了的话,将出现不一致的现象。下面举 例说明。在DSP开发中,经常需要等待某个事件的触发,所以经常会写出这样的程序:

short flag;void test(){    do1();    while(flag==0);    do2();}

这段程序等待内存变量flag的值变为1(怀疑此处是0,有点疑问,)之后才运行do2()。变量flag的值由别的程序更改,这个程序可能是某个硬件中断服务程序。例如:如果某个按钮按下的话,就会对DSP产生中断,在按键中断程序中修改flag为1,这样上面的程序就能够得以继续运行。但是,编译器并不知道flag的值会被别的程序修改,因此在它进行优化的时候,可能会把flag的值先读入某个寄存器,然后等待那个寄存器变为1。如果不幸进行了这样的优化,那么while循环就变成了死循环,因为寄存器的内容不可能被中断服务程序修改。为了让程序每次都读取真正flag变量的值,就需要定义为如下形式:

volatile short flag;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volatile也可能能正常运行,但是可能修改了编译器的优化级别之后就又不能正常运行了。因此经常会出现debug版本正常,但是release版本却不能正常的问题。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只要是等待别的程序修改某个变量的话,就加上volatile关键字。

volatile的本意是“易变的”
由于访问寄存器的速度要快过RAM,所以编译器一般都会作减少存取外部RAM的优化。比如:

static int i=0;int main(void){    ...    while (1)    {      if (i) do_something();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void ISR_2(void){    i=1;}

程序的本意是**ISR_2中断产生时,在main当中调用do_something函数,但是,由于编译器判断在main函数里面没有修改过i,因此可能只执行一次对从i到某寄存器的读操作,然后每次if判断都只使用这个寄存器里面的“i副本”,导致do_something***也不会被调用。如果变量加上volatile修饰,则编译器保证对此变量的读写操作都不会被优化(肯定执行)。此例中i也应该如此说明。

一般说来,volatile用在如下的几个地方:
1、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2、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3、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
另外,以上这几种情况经常还要同时考虑数据的完整性(相互关联的几个标志读了一半被打断了重写),在1中可以通过关中断来实现,2中可以禁止任务调度,3中则只能依靠硬件的良好设计了。

二、volatile 的含义
volatile总是与优化有关,编译器有一种技术叫做数据流分析,分析程序中的变量在哪里赋值、在哪里使用、在哪里失效,分析结果可以用于常量合并,常量传播等优化,进一步可以死代码消除。但有时这些优化不是程序所需要的,这时可以用volatile关键字禁止做这些优化,volatile的字面含义是易变的,它有下面的作用:
1 不会在两个操作之间把volatile变量缓存在寄存器中。在多任务、中断、甚至setjmp环境下,变量可能被其他的程序改变,编译器自己无法知道,volatile就是告诉编译器这种情况。
2 不做常量合并、常量传播等优化,所以像下面的代码:
volatile int i = 1;
if (i > 0) ...
if的条件不会当作无条件真。
3 对volatile变量的读写不会被优化掉。如果你对一个变量赋值但后面没用到,编译器常常可以省略那个赋值操作,然而对Memory Mapped IO的处理是不能这样优化的。

前面有人说volatile可以保证对内存操作的原子性,这种说法不大准确,其一,x86需要LOCK前缀才能在SMP下保证原子性,其二,RISC根本不能对内存直接运算,要保证原子性得用别的方法,如atomic_inc。
对于jiffies,它已经声明为volatile变量,我认为直接用jiffies++就可以了,没必要用那种复杂的形式,因为那样也不能保证原子性。
你可能不知道在Pentium及后续CPU中,下面两组指令 :

inc jiffies;;mov jiffies, %eaxinc %eaxmov %eax, jiffies

作用相同,但一条指令反而不如三条指令快。

三、编译器优化 → C关键字volatile → memory破坏描述符zz

“memory”比较特殊,可能是内嵌汇编中最难懂部分。为解释清楚它,先介绍一下编译器的优化知识,再看C关键字volatile。最后去看该描述符。
1、编译器优化介绍
内存访问速度远不及CPU处理速度,为提高机器整体性能,在硬件上引入硬件高速缓存Cache,加速对内存的访问。另外在现代CPU中指令的执行并不一定严格按照顺序执行,没有相关性的指令可以乱序执行,以充分利用CPU的指令流水线,提高执行速度。以上是硬件级别的优化。再看软件一级的优化:一种是在编写代码时由程序员优化,另一种是由编译器进行优化。编译器优化常用的方法有:将内存变量缓存到寄存器;调整指令顺序充分利用CPU指令流水线,常见的是重新排序读写指令。对常规内存进行优化的时候,这些优化是透明的,而且效率很好。由编译器优化或者硬件重新排序引起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从硬件(或者其他处理器)的角度看必须以特定顺序执行的操作之间设置内存屏障(memory barrier),linux 提供了一个宏解决编译器的执行顺序问题。
void Barrier(void)
这个函数通知编译器插入一个内存屏障,但对硬件无效,编译后的代码会把当前CPU寄存器中的所有修改过的数值存入内存,需要这些数据的时候再重新从内存中读出。
2、C语言关键字volatile
C语言关键字volatile(注意它是用来修饰变量而不是上面介绍的__volatile__)表明某个变量的值可能在外部被改变,因此对这些变量的存取不能缓存到寄存器,每次使用时需要重新存取。该关键字在多线程环境下经常使用,因为在编写多线程的程序时,同一个变量可能被多个线程修改,而程序通过该变量同步各个线程,例如:

DWORD __stdcall threadFunc(LPVOID signal){    int* intSignal=reinterpret_cast<int*>(signal);    *intSignal=2;    while(*intSignal!=1)    sleep(1000);    return 0;}

该线程启动时将intSignal 置为2,然后循环等待直到intSignal 为1 时退出。显然intSignal的值必须在外部被改变,否则该线程不会退出。但是实际运行的时候该线程却不会退出,即使在外部将它的值改为1,看一下对应的伪汇编代码就明白了:

mov ax,signallabel:if(ax!=1)goto label

对于C编译器来说,它并不知道这个值会被其他线程修改。自然就把它cache在寄存器里面。记住,C 编译器是没有线程概念的!这时候就需要用到volatile。volatile 的本意是指:这个值可能会在当前线程外部被改变。也就是说,我们要在threadFunc中的intSignal前面加上volatile关键字,这时候,编译器知道该变量的值会在外部改变,因此每次访问该变量时会重新读取,所作的循环变为如下面伪码所示:

label:mov ax,signalif(ax!=1)goto label

3、Memory
有了上面的知识就不难理解Memory修改描述符了,Memory描述符告知GCC:
1)不要将该段内嵌汇编指令与前面的指令重新排序;也就是在执行内嵌汇编代码之前,它前面的指令都执行完毕
2)不要将变量缓存到寄存器,因为这段代码可能会用到内存变量,而这些内存变量会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发生改变,因此GCC插入必要的代码先将缓存到寄存器的变量值写回内存,如果后面又访问这些变量,需要重新访问内存。
如果汇编指令修改了内存,但是GCC 本身却察觉不到,因为在输出部分没有描述,此时就需要在修改描述部分增加“memory”,告诉GCC 内存已经被修改,GCC 得知这个信息后,就会在这段指令之前,插入必要的指令将前面因为优化Cache 到寄存器中的变量值先写回内存,如果以后又要使用这些变量再重新读取。
使用“volatile”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们在每个变量前增加该关键字,不如使用“memory”方便。
转自:https://blog.csdn.net/lwbeyond/article/details/7265430

网友A:
在C语言中,volatile是一个类型修饰符,用于告诉编译器对象的值可能会在编译器无法检测到的情况下被改变。

网友B:
在一般的程序中,如果一个变量在代码中被赋值后,没有被再次引用,那么编译器可能会把它从内存中移除,以节省内存空间。但是,如果被标记为volatile,那么编译器就不会把它从内存中移除,因为它认为这个变量可能会被再次引用。

网友C:
volatile 只能确保变量的内存可见性和防止编译器优化

网友D:
需要使用volatile关键字告诉编译器不要进行优化,每次都从内存中读取或写入变量的值。

网友E:
volatile变量的值可能会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发生变化

网友F:
olatile并不能保证多线程编程的线程安全。虽然它阻止了编译器的一些优化,但它并不能解决所有并发问题

网友D:
当程序需要与外部硬件设备(如传感器、寄存器)进行交互时,通常会使用volatile 修饰相关变量,以确保每次访问都会读取或写入硬件状态。

网友G:
C语言中的volatile关键字是用来指示变量是不可预测的,即其值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发生变化,而不是由程序员明确指定。

网友H:
volatile是一个关键字,用于告诉编译器某个变量的值可能会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发生改变。

网友D:
使用volatile关键字可以避免在程序中无意中使用同一个变量的不同名称,也可以确保变量的可见性。

网友I:
这通常发生在并行编程(如多线程、中断处理等)或硬件寄存器映射等场景中。

网友J:
volatile 还可以防止编译器对指令重排序

网友K:
如果一个变量被标记为volatile,那么编译器就不会把它缓存在寄存器中,而是每次引用都会直接从内存中读取。这样可以确保每次读取的都是最新的值。

网友L:
volatile关键字用于指示变量是不可预测的,其值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发生变化,需要在程序中特别处理。

网友M:
使用volatile关键字可以确保在信号处理函数中正确地访问和更新全局变量的值。

网友N:
对于硬件控制程序,可能会有硬件寄存器的值被不断修改,这些寄存器就应该被声明为volatile。

网友C:
使用volatile关键字还可以确保变量的可见性。

网友O:
在C语言中,volatile 是一个关键字,用于告诉编译器某个变量是“易变”的,即随时都有可能改变

网友P:
建议尽可能使用volatile关键字来声明临时的变量和指针。

网友J:
如果没有使用volatile关键字,编译器可能会对变量的读取和存储进行优化,导致线程之间的同步问题。使用volatile关键字可以确保对共享变量的访问是原子的,避免出现并发访问的问题。

网友Q:
译器在优化代码时,会假设代码没有副作用。而volatile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可能会被外部因素(例如多线程、硬件等)随时改变,所以编译器不能对这个变量进行优化。

网友L:
对于实时系统,可能会有外部设备或传感器不断更新变量的值,这些变量就应该被声明为volatile。

网友R:
编译器在编译程序时,可能会对变量进行优化,例如将其值缓存到寄存器中,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但是,如果变量被声明为volatile,则编译器不会对其进行优化,而是每次读取时都会从内存中读取最新的值。

网友S:
volatile 还可以用于表示某个变量与程序外部的硬件或中断相关,以防止编译器将对该变量的操作优化掉。

网友T:
编译器在优化代码时可能会对变量的读取和存储进行优化,将变量的值保存在寄存器中,而不是每次都从内存中读取。

网友U:
使用volatile 告诉编译器不要对标记为volatile 的变量进行优化。这意味着每次访问这个变量时,都必须从内存中读取或写入数据,而不是使用寄存器中的缓存值。

网友V:
它的作用是告诉编译器不要对该变量进行优化,以确保程序在运行时能够正确地访问和更新该变量的值。

网友K:
在C语言中,volatile关键字用于声明变量,表示该变量是临时的,即在程序运行期间可能会被重新定义。

网友Q:
volatile关键字用于指示编译器某个变量的值可能会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发生改变

网友W(2023-10-07):
这凡是产生在并行编程(如多线程、间断处置等)或硬件寄存器映照等场景中。

网友X:
volatile,还可以防备编译器对于指令重排序

网友Y:
利用volatile关键字可以确保在信号处理函数中精确地拜候以及更新全局变量的值。

网友Z:
利用volatile关键字还可以确保变量的可见性。

网友AA:
发起尽量利用volatile关键字来声明姑且的变量以及指针。

网友AB:
volatile关键字用于指示编译器中变量的值可能会意外更改

网友AC:
这通常发生在并行编程(如多线程、中断处理等)或硬件寄存器映射场景中。

网友AD(2023-12-07):
volatile,还可以防范编译器关于指令重排序

网友AE:
操纵volatile关键字还可以确保变量的可见性。

网友AF:
尽量使用volatile关键字来声明临时变量和指针。

网友AG:
volatile,只能确保变量的内存可见性以及防备编译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