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 H563ZI 测评】+ 测下几种低功耗模式

楼主:
1、STM32H5作为目前“最强大”的M33内核单片机,拥有强劲的性能和超低的功耗,最高运行时钟250MHz时  375 DMIPS & 1023 CoreMark。带有内部和外部存储器的指令和数据缓存(ART Accelerator)。
下面我们要测试是STM32H5的低功耗,官方给的数据如下:

250MHZ的运行功耗为61uA/MHz,这个数据相当优秀了。作为对比,国内某家的M23内核单片机66uA/MHz,最大时钟为64MHz.

他们都采用了40nm超低功耗制造技术。实际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将STM32H5的时钟适当降低来获得更低的功耗。
2、STM32H5有3种低功耗模式:Sleep mode、Stop mode、Standby mode 。这和我们之前接触的大部分STM32单片机比较类似。
具体的休眠模式的进入模式,唤醒方式,以及唤醒后时钟,可以参考下面的表格。

3、下面的测试使用STM32Cube_FW_H5_V1.1.0里面提供关于低功耗的例子,直接运行程序进行电流测试。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测试
只是简单的对比运行时的功耗和相应的低功耗模式之间的差异。程序休眠的时候没有对外设和空闲IO等进行低功耗设置,所以测试的结果并
不能简单代表对应休眠模式最低功耗!
0)运行模式功耗(250MHz时钟,一个LED闪烁)

1)sleep mode
进入sleep休眠可以使用下面的代码,唤醒方式使用用户按键作为外部中断。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进入STOP模式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PWR_STOPENTRY_WFI)

进入Standby
void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void)

需要说明的是STM32Cube_FW_H5_V1.1.0里面这几个低功耗测试只是简单体验下各种低功耗模式如何进入和唤醒方式,具体到功耗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测试代码路径:STM32Cube_FW_H5_V1.1.0\Projects\NUCLEO-H563ZI\Examples\PWR

网友A(点评):
确实很优秀

网友B(2024-01-12):
低功耗这块测试确实很有意思,而且还很容易出问题了嘞

网友C:
低功耗一般不能在线调试了,所以针对低功耗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D:
看参数来说,还是可以的啊,低功耗数据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