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SP8266 OAT模式下使用串口1打印乱码

楼主(2023-08-19):
如何ESP8266不使用OTA模式串口1打印是正常的,使用了OTA串口1打印就一直乱码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串口1是正常打印

楼主:
        uart_init(115200,115200);        //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
        UART_SetPrintPort(UART1);

        os_delay_us(10000);                        // 等待串口稳定
        uart1_sendStr_no_wait("Hello OK\n");
        uart1_sendStr_no_wait("Hello OK\n");
        uart1_sendStr_no_wait("Hello OK\n");
        uart1_sendStr_no_wait("Hello OK\n");
        uart1_sendStr_no_wait("Hello OK\n");
        uart1_sendStr_no_wait("Hello OK\n");
        uart1_sendStr_no_wait("Hello OK\n");
        uart1_sendStr_no_wait("Hello OK\n");
        uart1_sendStr_no_wait("Hello OK\n");
        os_delay_us(10000);                        // 等待串口稳定
        os_printf("\r\n=============================\r\n");
        os_printf("\t Project:\t%s\r\n", ProjectName);
    //os_printf("\t SDK version:\t%s", system_get_sdk_version());
        os_printf("\r\n=======================\r\n");
        os_printf("\r\n=========Usr1============\r\n");

        // OLED显示初始化
        //--------------------------------------------------------
        OLED_Init();                                                        // OLED初始化
        OLED_ShowString(0,0,"ESP8266 = STA");        // ESP8266模式
        OLED_ShowString(0,2,"IP:");                                // ESP8266_IP地址
        OLED_ShowString(0,4,"Remote  = STA");        // 远端主机模式
        OLED_ShowString(0,6,"IP:");                                // 远端主机IP地址
        //--------------------------------------------------------

        LED_Init_JX();                // LED初始化

        ESP8266_STA_Init_JX();                        // ESP8266_STA初始化

        OS_Timer_1_Init_JX(1000,1);                // 1秒定时
        Pointer_Task_1=(os_event_t*)os_malloc((sizeof(os_event_t))*MESSAGE_QUEUE_LEN);
        system_os_task(Main_Task_1, USER_TASK_PRIO_1, Pointer_Task_1, MESSAGE_QUEUE_LEN);
}
//==============================================================================

出现的结果
Hello OK
Hello OK
Hello OK
Hello OK
Hello OK
Hello OK
Hello OK
Hello OK

*******>***** *螁**鹑**0********>*绬**> **>**绬*纮*稳*>*******************************************************************************************************************************>***绬**************************************************************************************************************************> ***绬****************************************************************************************************************************>**绬*****************************************************************************************************************************>€***绬*************************************************************************************************************************>嗻****绬******************************************************************************************************************************> ***绬******************************************************************************************************************************>***绬*******************************************************************************************************************************>*****>***绬****绬*绬***绬****>***绬*0鹑*0000**>****绬***绬*************绬**0000 纮**>***廊***************>***廊*0鹑*0******>****廊***绬*****绬****>****廊**纮0 000 纮**>**********绬****>****饐*0*0€0 0饐***>******绬*绬*绬****>******廊*00廊** **>***廊***绬*绬*绬****>**廊***廊*00廊** **>****廊**********>****廊**********>**纮**>***纮*€*€*€*€*€*€*€*>****纮*********>****纮*********>***绬**绬************绬*0000 纮**>****绬***************绬**0鹑*0****>***********>***0饊0* * 00**> ***************>***绬**00鹑*00***> *****************>****绬*0鹑*0******> ***廊**********>***廊***饐*饐*****>€***绬****绬*绬*绬*绬****>嗻****绬*0鹑*0***€饐*0*>€****绬*********>嗻*****绬**廊*0 0 0 0 廊***>€***廊**********>嗻****廊*0鹑*0*鹑*0*鹑**>€****廊*********>嗻*****廊**廊*0000廊***>€************>嗻*******廊*00***>€************>嗻******廊*0 0 0 0 廊***>€***廊**********>嗻****廊**********>€****廊*********>嗻*****廊**********>€***纮**>嗻****纮*€*€*€*€*€*€*€**>€***纮*********>嗻*****纮*********>€***绬**绬*********>嗻****绬*0000 纮*>€****绬***********>嗻*****绬**0鹑*0****>€**********>嗻****0饊0* * 00*> ***绬**************>***绬**00鹑*00**> ****绬***************>****绬*0鹑*0******> ***廊*********>***廊****饐*饐****>`****廊**绬*绬********>****廊00鹑*00****> *****绬*****绬****>*****鹑*0 0 廊*****> ************绬**>*****饐*0*0€0 0饐****> ***廊*********>***廊**饐*饐********> ****廊**绬*绬******>****廊**00鹑*00****> ***纮**绬*绬*绬****>***纮**廊*00廊** ***> ****纮**绬*****绬**>****纮*纮0 000 纮**> ***绬*********>***绬*饐*******> ****绬**绬*****绬****>****绬**绬*00绬****> ************>****饐*饐******> ***********绬****>*****纮0 000 纮

网友A:
乱码是os_printf打出来的吗

网友A:
楼主说的后面那句是串口2打印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