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30x uart0 波特率1200时,出现乱码。

楼主(2023-08-19):
            udiv = (uclk+baudval/2U)/baudval;
            intdiv = udiv & 0x0000fff0U;
            fradiv = udiv & 0x0000000fU;
            }
        USART_BAUD(usart_periph) = ((USART_BAUD_FRADIV | USART_BAUD_INTDIV) & (intdiv | fradiv));

跟中代码发现走的上面的过程 uclk = 180000000 , intdiv = ?  fradiv = ?

1. intdiv = 456,fradiv=8
2.  intdiv = 65440,fradiv=8

网友A:

兄弟,你试过E230的USART1吗? 我无法正确开启USART1的接收功能。

网友B(2023-09-27):
是不是晶振的参数和程序里的不匹配啊

网友C:
这一般都是波特率设置不正确的问题吧

网友D(2023-10-30):
可能是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网友E:
检查您设置的数据位数是否正确。

网友F:
如果您的UART通信需要使用校验位,请确保您正确设置了校验位。校验位的错误设置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出现错误。

网友G:
检查您的UART0硬件连接或者UART0相关的软件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H:
应该是波特率设置不正确的问题

网友I:
如果发送或接收的数据速率不匹配,就会出现乱码

网友J:
调整UART0的数据位和校验位设置。

网友K:
检查UART0模块和外部设备之间的波特率是否匹配

网友L:
串口线路接触不良或损坏

网友M:
检查UART0的信号传输是否受到干扰

网友N:
设置正确的波特率,波特率必须与接收方一致

网友K:
确保有足够的缓冲区,以接收较长的数据流

网友O:
UART0的发送和接收缓冲区是否溢出。如果缓冲区溢出,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P:
可以尝试采取屏蔽或滤波措施减少干扰。

网友Q:
存在外部干扰信号

网友R:
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S:
物理连接(如线缆)和电气连接(如地线、电源等)

网友T:
如果信号干扰严重,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和乱码

网友U:
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丢包现象,导致接收到的数据出现乱码

网友V:
是否正确设置了UART0的波特率,包括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网友W:
如果两者波特率不匹配,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和乱码

网友X:
检查UART0的数据位和校验位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Y:
若是发送或者接管的数据速度不立室,就会呈现乱码

网友Z:
检查线路是否存在干扰

网友AA:
串行电路触点不良或损坏

网友AB:
查抄您的uart0硬件毗连大概uart0相干的软件代码是不是精确

网友AC:
这通常是波特率设置不正确的问题,对吧

网友T:
UART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D:
虽然波特率设置为1200,但是如果实际工作环境中的信号质量较差,也可能导致接收数据出现乱码

网友Z:
串口通信双方的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AE:
软件或驱动程序的问题导致的乱码

网友AF:
线路、芯片或其他硬件部件可能存在故障

网友AG:
检查UART0硬件是否正常工作,包括晶振、电容、电阻等元件是否完好

网友AH:
波特率是基于数据位的传输速率,数据位过长或过短都可能导致乱码的出现

网友AI:
正确配置了UART0的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

网友AJ:
建议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常,或者更换其他UART接口进行测试。

网友AK:
检查接收中断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V:
设置的UART数据位长度是正确的?

网友AL:
检查发送和接收数据的位数是否一致

网友AM:
软件程序是否正确实现了UART0的接收功能

网友AN:
物理连接(如电缆)和电气连接(如地线、电源等)

网友AO:
可以测验考试采纳屏障或者滤波步伐削减滋扰。

网友AP:
It should be the problem of incorrect baud rate setting

网友AQ:
查抄uart0模块以及外部设备之间的波特率是不是立室

网友AR:
Check if the data bit and check bit settings of uart0 are correct

网友AS:
调解uart0的数据位以及校验位设置。

网友AT(2023-11-29):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晶振的参数和程序里的不匹配啊

我也感觉是这个问题,没有进行晶振设置

网友AU:
若是旌旗灯号滋扰紧张,大概致使数据传输毛病以及乱码

网友AV:
是不是精确设置了uart0的波特率,包含数据位、遏制位以及校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