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B板子布线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8-21):
总体原则是线又短又直最好

网友B:
也可以这样走

网友C:
可以直走。弯弯绕不是必须的。两害取其轻。

网友D:
这都要纠结,是几GHz频率的吗?
如果是差分,正负对称。
不是差分,须考虑旁边走线的性质,是靠近好,还是居中好。
工艺上,应该是怎么走都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要纠结,是几GHz频率的吗?
如果是差分,正负对称。
不是差分,须考虑旁边走线的性质,是靠近好 ...

新手小白啊,不是差分信号,我就直接怼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