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程序运**在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楼主(2023-08-19):
我用雅特力AT32F403A 单片机做产品,使用了雅特力官方固件:\AT32\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_V2.1.4\project\at_start_f403a\templates\mdk_v5 \template 工程,第一次进入调试模式时提问输入单片机厂家和型号,列表里没雅特力所以选ARM-COTEX-M4,之后进入调试,发现第一个函数 system_clock_config(); 就跳不出了,进入硬件错误中断了,单步运行发现卡在这里了:while(crm_sysclk_switch_status_get() != CRM_SCLK_PLL)。/*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请大侠指点一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A:
找不到芯片是因为要先安转keil pack文件,在雅特力官网可以下载到。卡死的原因猜测是官方案例是基于外部8M晶振,而你的板子可能不一样。

网友B:
补充一下你的硬件说明。要不然会被美帝卡住脖子。

网友C:
MCU有没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