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Flash的时候要不要先关闭中断啊?

楼主(2023-08-19):
st好像必须得关,不知道GD设计是否不同

网友A:
关不关无所谓,即使不关中断,中断也不会响应

网友B:
应该是要关闭的,可能会乱吧

网友C(2023-09-27):
保险还是关掉吧

网友A(2023-11-24):
引用 网友A:
关不关无所谓,即使不关中断,中断也不会响应

这是我见过的最正确的回答。因为代码运行时是需要从flash里取指令的, 写flash是,总线被锁住,不会再取指令执行,不会响应任何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