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IIC为什么不能设置推挽输出啊?

楼主(2023-08-19):
既然设置成开漏输出还得加上拉电阻,那为什么不设置成推挽输出啊

网友A:
那这样就不能接收通讯信号了

网友B:
不能接收通讯信号

网友C: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网友D: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网友E:
这个跟二者的带载能力不同有关系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能接收通讯信号

为什么推挽输出不能接收通讯信号呢

网友G:
这两种里边有一种是不是还可以用作输入啊

网友H:
从一定角度理解就是开漏单刀单置,推挽单刀双置

网友I(2023-09-20):
IIC协议支持多个主设备与多个从设备在一条总线上。如果使用推挽输出,主设备之间可能会出现短路的情况。因此,为了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不建议在IIC协议下设置推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