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DIY电压监测模块

楼主(2023-08-20):
#申请原创# DIY电压监测模块

出于对电压的测量和监控的需要,需要DIY一个电压检测模块。模块电路尽量精简和低功耗。适用于较宽的工作电压范围。控制和测量结果都通过串口输出。可以预设条件以便监测。
特点:实用,低成本,精简。

本项目开源,可以随意DIY和修改。(但引用参考请注明,商业化需取得授权。)

设计思路:
主控基于CW32L031 MCU,因其具有低功耗和较好的ADC精度。出于设计简洁考虑,供电部分选用较高输入电压的LDO HT7533,模块的测量范围可以到30V,直接供电LDO也能承受,但因为压差大功耗大增,所以后级电路要尽量低功耗才好,所以选择低功耗mcu比较合适。
双通道输入经过电阻分压和运放增益之后进入mcu采样,板载4个led用于判断测量条件时的指示。

原理图:

pcb:
pcb 3d:
pcb焊接:
模块调试和连接:
指令和参数空格区分,结尾需加换行符。
上位串口程序使用Vofa+,可以观察波形,波形格式firewater。

单次测量:
指令:get all
波形(持续测量):
指令:wave on
关闭:wave off
使用简易的可调电源模块作为输入,纹波可能比较大~
测量5V:
测量15V:
测量电池:
可以看出来,数据的跳动是非常固定的两三个点,说明测量分辨率不够了。

因为时间关系,目前调试和软件还未达到完全形态,目前使用通道2做测试。
后面将陆续进化(模块还设计有2个直入通道,按键和led),软件还可以增加过采样提高分辨率,还可以增加更多功能。

操作视频:

测量:
改变电压:
视频稍大不能上传~~

PCB gerber(立创eda格式,可直接打样):
固件:
基于CW32L031标准库v1.2:

gitee地址:
https://gitee.com/lcdil/voltage_measure_modual

网友A:
CW32L031的ADC精度是不是在可控范围,有哪些提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