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运放电流检测方法,运放如何来区分低端和高端呢 ?

楼主(2023-08-20):
运放(运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简称 Op-Amp)是一种常用的电子器件,用于放大电压信号。在电流检测中,运放可以被用来测量电流,其中一种常见的电流检测方法是使用电流检测电阻和运放组成的电流检测电路。

以下是运放电流检测的基本原理和一些相关信息:

运放电流检测原理:
运放可以被用来测量电流,其中一种常见的方法是使用欧姆定律(Ohm's Law)和运放的虚短输入原则。

基本的思路是,将要测量的电流通过一个电流检测电阻 R,产生电压降,然后通过连接到运放输入端的电阻网络将该电压转换为电压信号,最后通过运放进行放大。

运放电流检测电路示意图:

  1. 这个格式显示不全,参考上面截图,
在这个电路中,I 是要测量的电流,R 是电流检测电阻,Vout 是通过运放放大的电压信号。

楼主:
运放的低端和高端区分:
通常,运放具有两个输入端,一个是非反相输入端(+IN),另一个是反相输入端(-IN)。运放的低端和高端的概念是相对于输入端的参考的。

低端(Low-Side): 在低端电流检测中,电流检测电阻连接到电流源的负极,而运放的非反相输入端(+IN)连接到电流检测电阻的另一端。

高端(High-Side): 在高端电流检测中,电流检测电阻连接到电流源的正极,而运放的非反相输入端(+IN)连接到电流检测电阻的另一端。

楼主:
在选择低端还是高端电流检测方法时,需要考虑电流源的极性、地参考以及电路的要求。在高端电流检测中,可能需要采取一些额外的电路措施,例如共模电压范围的考虑,以确保运放正常工作。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运放的选择和配置还涉及到许多其他因素,例如供电电压、增益要求、输入偏移电压等。在实际应用中,确保正确的电路设计和运放的合适选择非常重要。

网友A:
这里可以自动进行高端和低端的识别?

网友B:
这个只要了解了运放的原理自然就会区分了

网友C:
一般检测电流的话是不是都需要通过电阻来进行检测呢

网友D:
这种检测方式需要使用高精度的取样电阻吗

网友E:
这种检测方式如何避免死区呢

网友F:
用最简单的电路 直接检测输出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知道了

网友G:
这个仔细的学习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G(2023-09-21):
引用 楼主:
在选择低端还是高端电流检测方法时,需要考虑电流源的极性、地参考以及电路的要求。在高端电流检测中,可能 ...

对的

网友H:
自动识别高低端咋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