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如何避免计算冲突?

楼主(2023-08-20):
在一个嵌入式系统中,可能会有多个中断同时需要调用 DSP 进行计算,如何避免计算冲突?

网友A: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确保高优先级中断能中断低优先级中断,避免资源竞争

网友A:
最好是使用中断屏蔽位,暂时屏蔽其他中断,以确保 DSP 计算能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进行。

网友B:
允许中断发生但延迟实际的计算执行,就可以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计算。

网友C:
可以设定一个标志位 来判定当前是否占用

网友D:
这个就是常说的竞争了 可以采用很多手段来避免

网友E:
这个需要看有多少中断 如果不多的话 定义不同的中断优先级就可以

网友F:
如果不需要使用同一个变量的话就没有问题 只是调用算法而已

网友G:
可以调用 但是只要注意保护数据不要被非法篡改就行吧

网友H:
仅仅使用优先级感觉不够灵活  还是用一个flag比较好

网友I:
设置中断优先级,或者加锁。

网友J:
上操作系统,任务优先级管理。

网友K(2023-09-20):
中断优先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