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 如何保证多个中断同时调用 DSP 时的系统响应性和计算正确性?

楼主(2023-08-20):
请帮忙,如何保证多个中断同时调用 DSP 时的系统响应性和计算正确性?

网友A:
你好,这个我们在外设例程中(DSP库函数)有处理,确保每次调用DSP是在一个DSP调用里运行,如果被其他中断打断(含DSP处理),则恢复中断后重新运行。详情可以参考例程:https://www.lksmcu.com/static/up ... x_demo_prj_v2.7.zip

楼主(2024-03-18):
在 DSP 处理开始之前,关闭所有可能会打断 DSP 处理的中断。这样可以确保 DSP 处理能够在不被其他中断打断的情况下连续运行。

网友B:
一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