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如何减少中断处理时间窗口,防止计算冲突?我总结了几点。

楼主(2023-08-20):
如何减少中断处理时间窗口,防止计算冲突?
我总结了三点。

楼主:
优化 DSP 计算的代码,选择高效的算法和数据结构,减少计算时间。

楼主:
考虑使用硬件加速,如特定的硬件模块,来卸载 DSP 的计算负担。

楼主:
分析中断触发的频率和计算复杂度,根据情况调整中断响应和处理策略。

网友A:
这个可以刷积分啊

网友B:
那么如何优化 DSP 计算的代码呢

网友C:
中断函数里面不要处理过多任务

网友D:
感觉只要不要在中断里边做乱七八糟的处理就行

网友E:
还得需要合理的设置中断的优先级别

网友F:
中断触发的频率如何进行预测呢

网友G:
这个不能仅仅针对dsp来说 吧 对所有的都要有通用性

网友H:
这个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能再中断里边处理复杂事情

网友I:
这个还是需要仔细考虑一下的。

网友J(2023-09-19):
引用 楼主:
优化 DSP 计算的代码,选择高效的算法和数据结构,减少计算时间。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