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5/6 硬件] 如何应对变化的中断需求和系统负载?

楼主(2023-08-20):
我用的实时操作系统(RTOS),可以管理中断的执行顺序和系统负载。
还有其他方案吗?

网友A:
设计模块化的中断处理,使得新增或变化的中断能方便地集成到系统中。

网友B:
还可以使用外部调度器辅助

网友C:
可以定期进行系统性能评估和调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中断需求和系统负载。

网友D:
这里系统的负载主要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E:
模块化的中断处理能自动判定中断优先级吗

网友F:
中断的需求和系统的负载是怎么个变化的方式呢

网友G:
这些变化都是通过什么手段来检测的呢

网友H:
在不跑系统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管理吗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在使用过程中进行适应?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设计模块化的中断处理,使得新增或变化的中断能方便地集成到系统中。

正解

网友K(2023-09-20):
使用容错技术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使用外部调度器辅助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