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测试系统在多个中断同时调用 DSP 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楼主(2023-08-20):
根据测试结果,优化中断处理策略和 DSP 计算的方式,以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对此大佬们是否有可增加的话术来确保完整性呢?

网友A:
观察系统在压力测试下的响应情况、计算正确性和性能表现、这句可以不?

网友B:
设计合适的压力测试用例,模拟多个中断同时调用 DSP 的情况。也可进行更加完整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