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如何在UART接口中添加信号隔离电路

楼主(2023-08-20):
在UART接口中添加信号隔离电路可以有效隔离电气噪声和干扰,从而保护设备和数据传输的可靠性。下面是一种常见的方法来在UART接口中实现信号隔离电路。

楼主:
信号隔离电路设计步骤:

选择隔离器件: 选择适合的光耦、磁耦或者其他隔离器件,根据你的需求和应用场景。光耦和磁耦是常见的选择,它们可以在电气上隔离发送和接收电路,但允许光或磁信号通过。

楼主:
发送端隔离: 在发送端(单片机侧)的UART信号线上添加隔离电路。通常情况下,你需要将UART信号线连接到隔离器件的输入端。在光耦中,这可能是光敏二极管的端口,在磁耦中可能是传感器的端口。

楼主:
接收端隔离: 在接收端(PLC模块侧)的UART信号线上添加隔离电路。你需要将隔离器件的输出端连接到接收端的UART输入引脚。确保接收端能够正确读取隔离器件输出的信号。

楼主:
电源隔离: 如果你的隔离器件需要外部电源,你可以选择隔离电源,以避免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的电气连接。

楼主:
考虑电气特性: 选择隔离器件时,要考虑其工作电压、带宽、隔离电阻等特性,以满足你的应用要求。

楼主:
添加滤波和保护: 为了进一步保护隔离器件,你可以在发送和接收端添加适当的滤波电路,以减少噪声和干扰。

楼主:
PCB布局和地线规划: 将隔离电路设计并布局在PCB上时,要注意良好的地线规划,以减少可能的地线干扰。

楼主:
测试和调试: 完成设计后,进行全面的测试和调试,确保隔离电路能够有效地隔离信号,并且数据传输稳定可靠。

楼主:
信号隔离电路的设计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在设计过程中,要仔细考虑信号的传输特性、隔离器件的电气参数以及地线和电源的布局。

网友A(2023-09-28):
ESD保护元气件嘛

网友B(2023-10-28):
楼说的这个一般是无源光耦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