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比特吞吐特性不知道如何计算比特吞吐系数

楼主(2023-08-20):
比特吞吐特性是指单位时间内单片机发送和接收的比特数目。
它不仅与通信波特率有关,还与单片机固件特性和通信协议有关。

比特吞吐系数可以使用下述公式进行计算:ξ = fctc / (tp + tc),

其中ξ表示比特吞吐系数,

fc是通信波特率,

tp是通信协议处理数据的时间,

tc是串行通信发送数据的时间。

仅作参考

网友A:
计算公式:ξ = fctc / (tp + tc)

网友B:
吞吐率度量的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是用户实际感受的最大“速度”

网友C:
计算吞吐率时,不仅要扣除冗余bits,还要扣除字节与字节之间的延时时间,以及块与块之间的延时时间,等等,因此吞吐率比数据速率要“慢”得多

网友D:
带宽直接决定了信道的最高传码率,因此用带宽来表示吞吐率也就在情理之中

网友E:
极限频率之差,这才是带宽的本意,而吞吐率可以说是带宽的延伸义

网友F:
吞吐量是总量,信道容量是单量

网友G:
吞吐率原指一个业务系统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的产量

网友H(2023-09-20):
用户是需求稳定的浏览速度

网友I:
单片机执行通信任务时单位时间内发送和接收的比特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