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的硬件I2C调试

楼主(2023-08-20):
I2C是现代一种极为常见的低速外设通信协议,比起SPI或者UART,它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节省芯片管脚了:理论上只要地址够用,多少外设挂I2C总线上都没问题,只占两个管脚。但也因此,I2C的协议就相对复杂一些,以面对多个外设。同时,过多的外设也使得通信速率难以提升,一般只在100kbps或以下。本文不专门介绍I2C的时序和协议,而介绍我在调试STM8L051的硬件I2C的过程以及遇到的问题,和大家分享。

我的实验电路由两个独立的STM8L051模块组成,做一发一收。这两个模块的电路是我自己设计的,通过排针插在面包板上,如图所示。这两个芯片的硬件I2C在PC0和PC1,将他们连起来并用4.7K电阻上拉(请原谅我没有直插电阻然后用贴片凑合的无奈T T)。右边是做接收的模块,将它的串口接出好观察结果(我非常喜欢用串口调试,几乎拿到什么板子,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串口先调出来)。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HanMenglin」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inmh0130/article/details/81953688

楼主:
首先是用库函数进行开发还是直接写寄存器编程的问题。因为懒,我个人更喜欢用库函数,这次调试也是用库函数编程。其实我感觉意法半导体的单片机(尤其STM32)能够流行,其设计合理的库函数是一个关键原因。另外ST官方也为库函数写了大量的例程,使得参考和移植都会方便。但使用库函数其实会运行很多没必要的代码,以及各种函数调用,都会耗费时间和存储资源,在资源本身就紧张8位单片机上用库函数其实是很低效的。我一个师兄表示他在STM8上一直都是直接写寄存器。
ST官方库函数的例程中,有两个板子对通的程序,他的设计是,先进行主机发送、从机接收,然后从机发送,主机接收,主机收回后比较数据,判断传输是否有误。为了方便研究,我将例程分开,分别测试主发从收和主收从发两个过程。

楼主:
一、 主机发送,从机接收
为了观看传输结果,我会事先配置串口。串口配置程序和串口输出字符串程序如下:

void USART_Config(void)
{
  USART_DeInit(USART1); // DeIni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1, ENABLE); // SysClk for USART1
  SYSCFG_REMAPPinConfig(REMAP_Pin_USART1TxRxPortA, ENABLE); // Remap TX on PA2 and RX on PA3
  USART_Init(USART1, (uint32_t)96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 \
             USART_Parity_No, USART_Mode_Tx);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UART_SendStr(char *str)
{
  int i = 0;
  for(i=0;str[i]!=0;i++)
  {
    while (!(USART1->SR & 0x80));   /* wait for READY */
    USART_SendData8(USART1,str[i]);
  }
}

楼主:
程序中串口被remap到了PA2和PA3,这主要是因为STM8L051芯片没有PC2和PC3,所以必须remap。波特率设为9600,只进行输出,不提供中断。

楼主:
STM8L的硬件I2C在其参考手册RM0031中有详细的叙述(https://www.st.com/content/ccc/resource/technical/document/reference_manual/2e/3b/8c/8f/60/af/4b/2c/CD00218714.pdf/files/CD00218714.pdf/jcr:content/translations/en.CD00218714.pdf )。为了方便,我只实现7位地址的I2C通信。
在主发从收通信中,主机会遇到的事件包括EV5(发送完START bit)、EV6(发送完从机地址并收到ACK)、EV8(TXE,发送寄存器空,即发送了一个字节)和EV8_2(发送完成)。

楼主:
主机在中断中处理这些问题。I2C设置代码如下:
void I2C_Config(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I2C1, ENABLE);
  I2C_DeInit(I2C1);
  I2C_Init(I2C1, 100000, 0xA0,
           I2C_Mode_I2C, I2C_DutyCycle_2,
           I2C_Ack_Enable,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TConfig(I2C1, (I2C_IT_TypeDef)(I2C_IT_EVT | I2C_IT_BUF), ENABLE);
}

楼主:
要发送数据时,I2C先发送开始符号,然后等待发送完成:
  1.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Start and into Master Mode
  2. while(NumOfBytes); // Wait for all bytes have been transmitted

楼主:
主机的中断服务程序在官方样例基础上缩减:
#define SLAVE_ADDRESS 0x30
__IO uint8_t TxBuffer[32] = "Get it!\n";
__IO uint8_t NumOfBytes = 9;
__IO uint8_t Tx_Idx =0;
INTERRUPT_HANDLER(I2C1_SPI2_IRQHandler,29)
{
    switch (I2C_GetLastEvent(I2C1))
  {
      /* EV5 */
    case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 Send slave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SLAVE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break;

      /* EV6 */
    case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f (NumOfBytes != 0)
      {
        /* Send the first Data */
        I2C_SendData(I2C1, TxBuffer[Tx_Idx++]);

        /* Decrement number of bytes */
        NumOfBytes--;
      }
      if (NumOfBytes == 0)
            {
        I2C_ITConfig(I2C1, I2C_IT_BUF, DISABLE);
      }
      break;

      /* EV8 */
    case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Transmit Data */
      I2C_SendData(I2C1, TxBuffer[Tx_Idx++]);

      /* Decrement number of bytes */
      NumOfBytes--;

      if (NumOfBytes == 0)
      {
        I2C_ITConfig(I2C1, I2C_IT_BUF, DISABLE);
      }
      break;

      /* EV8_2 */
    case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I2C_ITConfig(I2C1, I2C_IT_EVT, DISABLE);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从机的接收过程更为简单。从机设置时将I2C地址设置为0x30(主机向0x30发送信息),其他和主机相同,然后开启中断等待即可。从机接收过程中遇到的事件有EV1(收到主机发送的本机地址)、EV2(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和EV4(停止传输)。其中断服务程序也就是为这些事件准备的:
__IO uint8_t Slave_Buffer_Rx[32];
__IO uint8_t Rx_Idx = 0;
__IO uint16_t Event = 0x00;
uint8_t RecvFlag = 0;

INTERRUPT_HANDLER(I2C1_SPI2_IRQHandler,29)
{
    Event = I2C_GetLastEvent(I2C1);
  switch (Event)
  {
      /******* Slave transmitter ******/
      /* check on EV1 */
    case I2C_EVENT_SLAVE_TRANSMITTER_ADDRESS_MATCHED:
      break;

      /* check on EV3 */
    case I2C_EVENT_SLAVE_BYTE_TRANSMITTING:
      break;
      /******* Slave receiver **********/
      /* check on EV1*/
    case I2C_EVENT_SLAVE_RECEIVER_ADDRESS_MATCHED:
      break;

      /* Check on EV2*/
    case I2C_EVENT_SLAVE_BYTE_RECEIVED:
      Slave_Buffer_Rx[Rx_Idx++] = I2C_ReceiveData(I2C1);
      break;

      /* Check on EV4 */
    case (I2C_EVENT_SLAVE_STOP_DETECTED):
            /* write to CR2 to clear STOPF flag */
            I2C1->CR2 |= I2C_CR2_ACK;
            RecvFlag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程序中,我用RecvFlag标记接收完成,主程序在RecvFlag为1时,将收到的字符串从串口发出。主机发来的是“Get it!\n”,从串口看到结果如下图所示(发送了2次):

楼主:
二、主机接收,从机发送
官方例程中的主机接收代码没有用中断,我这里也如此操作,以后有时间再试试主机中断接收。主机设置代码为:
void I2C_Config(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I2C1, ENABLE);
  I2C_DeInit(I2C1);
  I2C_Init(I2C1, 100000, 0xA0,
           I2C_Mode_I2C, I2C_DutyCycle_2,
           I2C_Ack_Enable,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

楼主:
在主机接收过程中,其实传输进程还是主机控制的。在开始传输后,经历EV5、EV6、EV7(主机接收到从机一个字节数据)和EV7_1(主机接收从机最后一个字节),在main()函数中运行如下代码来传输: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Start and into Master Mod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slave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SLAVE_ADDRESS, I2C_Direction_Receiv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while(NumOfBytes)
{
  /* The last bytes need STOP but not ACK */
  if (NumOfBytes == 1)
  {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Poll on RxNE Flag */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RXNE) == RESET));
    /* Read a byte */
    RxBuffer[Rx_Idx++] = I2C_ReceiveData(I2C1);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umOfBytes--;
  }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if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
    /* Read a byte */
    RxBuffer[Rx_Idx++] = I2C_ReceiveData(I2C1);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umOfBytes--;
  }
}

楼主:
代码中,在收到最后一个字节(NumOfBytes == 1)时将ACK Disable并发送STOP结束传输过程。

楼主:
在从机发射端,依然使用中断来处理发送过程,从机设置和前一节相同。从机发射要经历EV1、EV3(TXE=1,发送寄存器空,发送了一个字节数据)和EV3_2(AF=1,未收到ACK)中断处理代码如下:
INTERRUPT_HANDLER(I2C1_SPI2_IRQHandler,29)
{
/* check on EV3_2 */
if (I2C_ReadRegister(I2C1, I2C_Register_SR2))
  {
    /* Clears SR2 register */
    I2C1->SR2 = 0;
  }
Event = I2C_GetLastEvent(I2C1);
  switch (Event)
  {
      /******* Slave transmitter ******/
      /* check on EV1 */
    case I2C_EVENT_SLAVE_TRANSMITTER_ADDRESS_MATCHED:
        Tx_Idx = 0;
      break;

      /* check on EV3 */
    case I2C_EVENT_SLAVE_BYTE_TRANSMITTING:
        I2C_SendData(I2C1, Slave_Buffer_Tx[Tx_Idx++]);
      break;
      /******* Slave receiver **********/
      /* check on EV1*/
    case I2C_EVENT_SLAVE_RECEIVER_ADDRESS_MATCHED:
      break;

      /* Check on EV2*/
    case I2C_EVENT_SLAVE_BYTE_RECEIVED:
      break;

      /* Check on EV4 */
    case (I2C_EVENT_SLAVE_STOP_DETECTED):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STM8L的从机发送的结束机制值得好好吐槽一下。我看到有网络上帖子说主收从发只能收一次,我之前也删掉了if (I2C_ReadRegister(I2C1, I2C_Register_SR2))这个判断,因为I2C_SR2其实是个错误寄存器,我想传输没错误的话应该就不用管它了,然后就只能传一次。直到再次读手册RM0031,看到 EV3-2: AF=1, AF is cleared by writing ‘0’ in AF bit of SR2 register.这句话,AF是Acknowledge Failure,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根据没收到ACK来判断传输结束的……将这个寄存器清零后,硬件I2C恢复初始状态。

楼主:
最后验证,从机发送Got it!\n,主机收到发送到电脑上结果为:

网友A:
现在STM8用的人好像挺少了

网友B:
资源本身就紧张8位单片机上用库函数其实是很低效的

网友C:
直接用寄存器的门槛还是挺高的

网友D:
如果微微的改动一下通讯速率 还能稳定通讯吗

网友E:
使用库函数比自己设置要费空间吗

网友F:
如果系统时钟不稳定导致iic通讯失败 那么如何自动建立连接呢

网友G:
iic通讯失败后如何再次建立连接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iic通讯失败后如何再次建立连接呢

应该是可以再次建立连接 可能还有次数限制

网友I:
每种通讯方式 其收发两端都不可能完全是一样的波特率,都会有一定的偏差  这个iic的能接收的偏差是多少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现在STM8用的人好像挺少了

国产的32位也差不多这个价了

网友A(2024-05-12):
iic确实比较节省引脚

网友K(2024-09-21):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L: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M: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N: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O: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P: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Q: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R: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S: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T: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