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欧姆龙全系PLC FINS TCP协议的通用V

楼主(2023-08-20):
如题,之前用到过CP1H,后来换的CJ2M,联系了欧姆龙官方,得知FINS协议是全系列通用的,就把自己写的几个VI分享出来  包括握手VI,读写D区寄存器,读写CIO区寄存器  其他区域寄存器的读写只需要换掉功能码就可以,功能码我截图出来了  各位有需要可自行修改  关于应用,首先你得设置好对应的IP地址和端口号,欧姆龙PLC改IP地址,如果单纯在欧姆龙编程软件中改过后会发现用这些VI握手可以成功,但是读写不成功,原因就在于欧姆龙PLC改IP地址需要在PLC的CPU上面调整对应的NODE.NO,就在CPU模块上面板,有三个小孔,上方的跟我们没关系,不用管它,需要改的是下面的两个,从左到右未高低位。比方说,要改PLC的IP地址末尾节点号未30,30的16进制表示为1E,需要把左侧的小孔里面的箭头方向对准1,右侧的箭头对准E,然后断电10S后重启PLC即可正常连接  附件是几个VI  切记,TCP打开连接只能打开一次,握手指令在本连接中只能发送一次,如果二次发送则本连接会失效,需要重新打开连接才能正常通讯  这里我就不做整合了,需要的下载后自行整合  建议:项目开始时执行握手那个VI,把后面的关闭TCP连接去掉,直接把连接ID赋值给全局变量,后面的读写VI相应的也去掉关闭TCP连接,开始以全局变量输入连接ID,这样才能保证中途不会出问题,关闭TCP连接放在程序退出的时候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到此结束,下面上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