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额温枪应用方案code

楼主(2023-08-20):
分享一个额温枪 基本的示例代码框架,用于使用红外温度传感器来测量温度,并将结果显示在LCD上。
这只是一个基本的代码框架,如果您搬运的话,得根据你所使用的具体传感器和微控制器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并不是完全通用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G82F6D17.h"  // 导入相关的头文件

// 定义LCD相关的引脚和函数
#define LCD_RS_PIN  2
#define LCD_EN_PIN  3
#define LCD_DATA_PIN_START 4

void LCD_Init();
void LCD_WriteCommand(uint8_t cmd);
void LCD_WriteData(uint8_t data);
void LCD_DisplayTemperature(float temperature);

// 定义红外温度传感器引脚和函数
#define IR_SENSOR_PIN  A0

float ReadTemperature();

int main() {
    // 初始化LCD
    LCD_Init();

    while (1) {
        // 读取温度
        float temperature = ReadTemperature();

        // 显示温度
        LCD_DisplayTemperature(temperature);

        // 延时一段时间
        //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根据需要进行更复杂的逻辑和控制)
    }

    return 0;
}

void LCD_Init() {
    // 初始化LCD引脚和设置
    // (根据您所使用的LCD和微控制器进行设置)
}

void LCD_WriteCommand(uint8_t cmd) {
    // 向LCD写入命令
    // (根据您所使用的LCD和微控制器进行设置)
}

void LCD_WriteData(uint8_t data) {
    // 向LCD写入数据
    // (根据您所使用的LCD和微控制器进行设置)
}

void LCD_DisplayTemperature(float temperature) {
    // 在LCD上显示温度
    // (根据您所使用的LCD和微控制器进行设置)
}

float ReadTemperature() {
    // 从红外温度传感器读取温度
    // (根据您所使用的传感器和微控制器进行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