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高速差分线不能成对打过孔怎么办?

楼主(2023-08-20):
  就是有一根线没有过孔,另外一根线有2个过孔,绕不开了。请教,这样布线,对差分信号有多大影响?多谢。

网友A:
长度相差不大的话,影响不大

网友B:
采用蛇形线增加阻抗啊,就是计算很麻烦,可以用LT的仿真软件试试

网友C:
走啥频率的信号?可以按照通孔尺寸假装打一对焊盘。两焊盘之间增加过孔长度尺寸的弯弯绕。

网友D:
你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是管脚定义导致两边扇出正好正负交叉了吗?一般都是在芯片管脚附近就近打孔,内层走线,两线的过孔数应该是相同的啊。
如果频率不高,在表层走线,为了交换±,可以考虑故意打两对过孔,用过孔换层的时候交叉一下,再调调等长。如果频率很高,一般也都是在内层走线了,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网友E:
只能说毫无影响,只要注意单根线过孔熟练不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是管脚定义导致两边扇出正好正负交叉了吗?一般都是在芯片管脚附近就近打孔,内层 ...

好的,多谢

网友F:
过孔主要寄生电容对电路的影响主要是延长信号的上升时间并降低电路的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