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之TIM定时器

楼主(2023-08-21):
TIM1高级定时器
定时器应用之PWM输出

1.1 TIM1_CH1N 与 TIM1_CH1 的区别
定时器1,它的每一个输出通道都是成对的,即TIM1_CH1N与TIM1_CH1两个一组。

TIM1是一个完整的电机控制用定时器外设,TIM1_CH1和TIM1_CH1N,用于驱动上下两个功率管。如果Deadtime为0,则 TIM1_CH1N是TIM1_CH1的反相,如果Deadtime不为0,则在TIM1_CH1N上插入了Deadtime,防止上下功率管同时导通。

另外的两类管脚定义:

TIM1_ETR是外部触发输入管脚;

TIM1_BKIN是故障信号,用来关闭TIM1的输出。

1.2 定时器的配置及 PWM 的设置
1.2.1 定时器相关结构体
其中与PWM输出有关的结构体主要为:

TIM_TimeBaseInitTypeDef:定时器初始化配置结构体

TIM_OCInitTypeDef:定时器输出比较结构体

1.2.2 定时器的三个速度
TIMxCLK(定时器的工作频率):这个频率是我们在RCC里面配置APB1或APB2总线时的频率。

TIMx Counter Clock(定时器的计数频率):这个频率是定时器对ARR寄存器内的值进行加数或是减数的速度。

TIMx Running @(定时器的作用频率):这个频率表示定时器在这一次ARR寄存器开始累加或递减到下一次ARR寄存器重装所用的时间,这个频率可以理解为在以前的51单片机内我们定时器的定时周期。

楼主:
STM32的时钟系统
1.1 STM32 时钟系统概述
在STM32中,有五个时钟源,为HSI、HSE、LSI、LSE、PLL。

①、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

②、HSE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4MHz~16MHz。

③、LSI是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

④、LSE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

⑤、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2、HSE或者HSE/2。倍频可选择为2~16倍,但是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72MHz。

楼主:
其中40kHz的LSI供独立看门狗IWDG使用,另外它还可以被选择为实时时钟RTC的时钟源。另外,实时时钟RTC的时钟源还可以选择LSE,或者是HSE的128分频。RTC的时钟源通过RTCSEL[1:0]来选择。

STM32中有一个全速功能的USB模块,其串行接口引擎需要一个频率为48MHz的时钟源。该时钟源只能从PLL输出端获取,可以选择为1.5分频或者1分频,也就是,当需要使用USB模块时,PLL必须使能,并且时钟频率配置为48MHz或72MHz。

楼主:
另外,STM32还可以选择一个时钟信号输出到MCO脚(PA8)上,可以选择为PLL输出的2分频、HSI、HSE、或者系统时钟。

系统时钟SYSCLK,它是供STM32中绝大部分部件工作的时钟源。系统时钟可选择为PLL输出、HSI或者HSE。系统时钟最大频率为72MHz,它通过AHB分频器分频后送给各模块使用,AHB分频器可选择1、2、4、8、16、64、128、256、512分频。

楼主:
其中AHB分频器输出的时钟送给5大模块使用:

①、送给AHB总线、内核、内存和DMA使用的HCLK时钟。

②、通过8分频后送给Cortex的系统定时器时钟。

③、直接送给Cortex的空闲运行时钟FCLK。

④、送给APB1分频器。APB1分频器可选择1、2、4、8、16分频,其输出一路供APB1外设使用(PCLK1,最大频率36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2、3、4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者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2、3、4使用。

⑤、送给APB2分频器。APB2分频器可选择1、2、4、8、16分频,其输出一路供APB2外设使用(PCLK2,最大频率72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1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者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1使用。另外,APB2分频器还有一路输出供ADC分频器使用,分频后送给ADC模块使用。ADC分频器可选择为2、4、6、8分频。

楼主:
在以上的时钟输出中,有很多是带使能控制的,例如AHB总线时钟、内核时钟、各种APB1外设、APB2外设等等。当需要使用某模块时,记得一定要先使能对应的时钟。

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的倍频器,当APB的分频为1时,它的倍频值为1,否则它的倍频值就为2。

楼主:
连接在APB1(低速外设)上的设备有:电源接口、备份接口、CAN、USB、I2C1、I2C2、UART2、UART3、SPI2、窗口看门狗、Timer2、Timer3、Timer4。注意USB模块虽然需要一个单独的48MHz时钟信号,但它应该不是供USB模块工作的时钟,而只是提供给串行接口引擎(SIE)使用的时钟。USB模块工作的时钟应该是由APB1提供的。

楼主:
连接在APB2(高速外设)上的设备有:UART1、SPI1、Timer1、ADC1、ADC2、所有普通IO口(PA~PE)、第二功能IO口。

楼主:
下图是STM32用户手册中的时钟系统结构图,通过该图可以从总体上掌握STM32的时钟系统。

楼主:
1.2 STM32 时钟的配置
以下代码表示使用外部晶振,给整个系统提供振荡源。初始化外部晶振后,通过PLL倍频,再给系统时钟及挂载在AHB、APB1和APB2总线上的外设提供时钟。

楼主: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使用外部晶振,并等待外部晶振起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配置外部高速晶振

      RCC_WaitForHSEStartUp();//等待外部高速晶振起振

//---------------------------------------------------------------

      //----------------------------采用外部高速晶振做PLL源,并配置PLL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PLL配置

      RCC_PLLCmd(ENABLE);//PLL使能

//---------------------------------------------------------------

      //---------------------------------------------------配置总线频率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设置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设置APB1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设置APB2时钟

//---------------------------------------------------------------

//-------------------------------------------------系统时钟初始化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系统时钟初始化

//---------------------------------------------------------------

//-------------------------------------------总线上外设时钟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 RCC_APB1Periph_USART2

                                         |RCC_APB1Periph_USART3|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网友A(2024-05-16):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B: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C: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