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 MCO 可以设置输出频率为4.096Mhz的时钟?

楼主(2023-08-21):
想有STM32H7 MCO 可以设置输出频率为4.096Mhz给外部ADC提供时钟,请问下MCO 可以设置输出为4.096Mhz?如何配置?

网友A:
MCO只是内部各类时钟的引出,未必方便产生这个4.096MHz的时钟出来。
可以考虑使用定时器来输出一个时钟也可以。

网友B:
系统时钟不会这么低吧

网友C:
这样还不如io模拟一个出来

网友D:
不如外置一个4.096的时钟,比较稳定

网友E:
虽然可以生成,但是不建议,这种频率不是很常用的,容易配置输出不准确

网友F:
其实这个频率并不是常用的,所以不太好生成的

网友G:
你使用外部的晶振吧,我记得外部晶振有4.096的

网友H:
外部晶振有这种的吗

网友I:
MCO引脚可以输出多种时钟信号,但未必能生成这个频率的时钟

网友J:
我觉得一般都会选择外置的时钟来配置吧

网友K:
我觉得还是考虑外置时钟比较稳妥一些

网友L:
使用外部分频器来将系统时钟分频到4.096MHz

网友M:
不好玩,直接选择外置晶振啥都解决了,你用MCO比较麻烦,不合适

网友N(2023-09-26):
要在STM32H7 MCO上输出4.096MHz的时钟,可以通过配置内部各类时钟来实现。

网友C:
应该不太行,可以定时器模拟吧

网友O:
STM32H7系列芯片可以通过MCO(Microcontroller clock output)来输出系统时钟的一个分频后的时钟信号,其分频系数可以是1、2、4、8、16、32、64、128或256。

网友P:
MCO的输出频率可以通过分频器进行分频以达到所需的频率。你需要设置分频器的分频因子,以获得4.096MHz的输出频率。分频因子的设置通常在寄存器中完成。

网友Q:
需要配置 MCO 引脚的 PWM 参数,包括频率、占空比等。在 STM32H7 中,MCO 引脚的 PWM 参数可以通过设置 RCC_APB1ENR 和 RCC_APB1RSTR 寄存器的相应位来实现。

网友R:
STM32H7 MCO 可以设置输出频率为4.096MHz的时钟。

网友S:
不如直接用定时器模拟一个

网友T:
需要配置 MCO 引脚的 GPIO 参数,包括方向、输出模式等。在 STM32H7 中,MCO 引脚的 GPIO 参数可以通过设置 RCC_APB2ENR 寄存器的相应位来实现。您需要将 MCO 引脚的 GPIO 方向设置为输出,并设置输出模式为 PWM。

网友U:
如许还不如引脚摹拟一个出来

网友V:
系统时钟不会那么低,对吧

网友W:
虽然可以生成,但不建议生成。

网友X:
这个频率应该不好分出来吧

网友H:
这个可能没有合适的分频系数啊

网友Y:
这时钟太低了应该不行吧

网友Z:
可以使用外部晶振或内部振荡器来设置MCO的输出频率。

网友AA:
STM32H7的官方数据手册中,我们可以看到,MCO的输出频率可以通过设置SYSCFG_CFGR1_MCO_POS位的值来控制。当这个位置的值为0x1时,MCO的输出频率为4.096MHz。

网友AB:
MCO引脚可以输出多个时钟信号,但不一定产生这个频率的时钟

网友AC:
最好有一个外部的4096时钟,这样更稳定

网友AD:
利用外部分频器来将体系时钟分频到4,096mhz

网友AE:
应该不会太好。

网友AF:
这个频率不合适有相关的分频系数吧

网友AG:
MCO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可以将主系统时钟或其他时钟源输出到指定的引脚上,以供外部设备使用或者用于调试。

网友AH:
STM32H7 MCO可以设置输出频率为4.096Mhz的时钟。

网友AI:
需要4.096MHz的时钟输出,可能需要使用其他的方法来实现,例如使用外部时钟源或者使用其他外部电路来生成所需的频率

网友AJ:
具体的寄存器配置和代码取决于你选择的时钟源和分频因子,以及使用的STM32H7型号和开发环境。

网友AK:
可以选择HSI、HSE、PLLCLK或PLL48MCLK作为时钟源。假设使用HSI作为时钟源,并将PLLCLK分频系数设置为16,MCO的分频系数设置为53,则MCO输出的时钟频率将会是4.096MHz。

网友AL:
在STM32H7的参考手册中,有关于如何配置HSE和MCO的详细说明,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参考和配置。

网友AM:
STM32H7系列的MCO(Main Clock Output)时钟输出不支持直接设置输出频率为4.096MHz。

网友AN:
如果要输出4.096MHz的时钟信号,需要选择相应的时钟源并设置合适的分频系数。

网友AO:
STM32H7的MCO(Main Clock Output)引脚可以设置输出频率为4.096MHz的时钟。

网友AP:
可以设置输出频率为4.096MHz的时钟。

网友AA:
如果系统时钟频率为216 MHz,且将MCO的分频系数设置为64,那么MCO输出的时钟频率将会是3.375MHz(216 MHz/64)。

网友AQ:
需要配置 MCO 引脚的时钟源。在 STM32H7 中,MCO 引脚的时钟源可以通过设置 RCC_APB1ENR 寄存器的相应位来实现。您需要将 MCO 引脚的时钟源设置为所需的时钟源,例如 SysTick 或 PCLK1。

网友AR:
对于4.096MHz这个具体频率,STM32H7系列的内部时钟分频器无法直接得到这个频率的输出。

网友AS:
MCO引脚是STM32H7微控制器的一个特殊引脚,它可以输出主时钟信号,也可以输出其他时钟信号,如系统时钟、PLL输出时钟等。

网友AT:
STM32H7系列的MCO时钟输出可以选择的频率源有多种,包括系统时钟(SYSCLK)、PLL时钟、HSE时钟等

网友AU:
在STM32H7微控制器的时钟树中,有一个名为“HSE”的外部时钟输入引脚,它可以提供一个频率为4.096MHz的时钟信号。通过配置HSE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可以将HSE的时钟信号输出到MCO引脚,从而实现MCO引脚输出频率为4.096MHz的时钟信号。

网友AV:
选择外置晶振吧,比较稳定

网友AW:
通常,可以选择系统时钟(SYSCLK)、高速外部时钟(HSE)、高速内部时钟(HSI),或者其他可用的时钟源。

网友AX:
要在STM32H7 MCO上设置输出频率为4.096MHz的时钟,可以通过配置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AY:
具体的分频系数设置方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还需确保MCO输出的时钟频率符合STM32H7系列芯片的规格书中对MCO输出时钟频率的要求。